温湿度传感器SHT2X的中文手册和官方参考代码

楼主(2018-07-24):
(图片)

楼主:
需要更多参考资料,在官网这里下载即可。
https://www.sensirion.com/cn/download-center/
1、选型

2、相关资料

网友A:
好像很不错的感觉,不知道啥价格嘞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像很不错的感觉,不知道啥价格嘞

价格还行

网友B(2019-11-23):
你好, 有个问题请教下,

1. 使用硬件 i2c 读取数据时,里面有个等待 判断 scl 应答的, 函数里面的 86-92 行, 这个貌似需要单独的读取 scl 时钟线上的状态, 这个方法如果使用模拟的是完全可以的,
但是如果使用硬件 的 i2c 功能该如何实现啦 ???

2. 如果认为的吧 硬件功能上的 scl 设置为输入状态,那么当再次使用 时是否需要再次重新初始化 硬件的 i2c 啊 ?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好, 有个问题请教下,

1、硬件I2C的话,我还真不太清楚。
2、不用,如果你是IO模拟的话,设置为开漏模式即可,这样就无需设置输入和输出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1、硬件I2C的话,我还真不太清楚。
2、不用,如果你是IO模拟的话,设置为开漏模式即可,这样就无需设置 ...

这个芯片感觉也是不够完美啊,处理起来也是比较费劲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芯片感觉也是不够完美啊,处理起来也是比较费劲

这个跟SHT11是不是差不多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跟SHT11是不是差不多

貌似差别不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跟SHT11是不是差不多

我现在直接增加了一个 100ms 的最大延时时间,目前没有去读取 scl 的状态了,

网友B:
这个 sht20   貌似没有看到测量出来的温度是负温度还是正温度 ??

他这个正负温度 是通过什么来判断的啊 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 sht20   貌似没有看到测量出来的温度是负温度还是正温度 ??

他这个正负温度 是通过什么来判断的 ...

我们有SHT11的代码,可以参考下。论坛置顶帖V5,V6的出厂程序里面看下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们有SHT11的代码,可以参考下。论坛置顶帖V5,V6的出厂程序里面看下。

刚刚看了,貌似 sht11 是单总线的,貌似这个跟 ds18b20 类似

sht20 是 i2c 操作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刚刚看了,貌似 sht11 是单总线的,貌似这个跟 ds18b20 类似

sht20 是 i2c 操作的

这个IC还是挺方便的,正在使用,通讯也很简单,需要注意的就是中途的转换时间,直接延时最大时间就行了,我记得温度好像是50ms  湿度20多ms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