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reeRTOS] FreeRTOS任务切换的问题

楼主(2018-07-24):
我是一个新手,在创建两个相同的任务,做LED闪烁时遇到的问题是先创建的任务可以按延时时间正常延时,后创建的任务会很快的被切换出去
如图,不管哪一个任务后被创建,都会出现后创建的任务执行时间只有一瞬间。

网友A:
你这样的2个任务,由于优先级相同,且没有主动放弃CPU的使用仅,另外一个任务根本没有办法得到执行。
不能用HAL_Delay(),改为vTaskDelay(1000);试试吧,vTaskDelay会使内核调用任务调度函数使任务之间发生切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样的2个任务,由于优先级相同,且没有主动放弃CPU的使用仅,如果没有开启round-robin的话,另外一个任 ...

截图截错了  是用的vTaskDelay,后创建的任务执行时间很短

网友A:
2个任务的执行时间应该差不多,你不能用LED灯的亮灭时间来判断他们的执行时间。因为你2个任务操作的是同一个LED。
一个任务点亮之后,立马又执行另一个任务将它熄灭了。这样就会照成熄灭的任务执行时间长的假象。其实2个任务都在休眠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2个任务的执行时间应该差不多,你不能用LED灯的亮灭时间来判断他们的执行时间。因为你2个任务操作的是同一 ...

创建的任务只有这两个,所以应该是按1s的延时toggle的,我也用示波器看了,执行时间很短的任务对应的电平确实很短,只有几个毫秒

网友A:
如果你用2个LED,使用HAL_GPIO_TogglePin来控制亮灭,相信你会看到2个LED同时亮灭1s的现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你用2个LED,使用HAL_GPIO_TogglePin来控制亮灭,相信你会看到2个LED同时亮灭1s的现象。

是的 两颗LED就现象正常,但是为什么以上的情况就不行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