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TCPnet] 问一下文件系统怎么和ftp服务对接的

楼主(2018-07-24):
我看了代码,没有找到ftp服务器实际调用存储的地方。假设我有spiflash,和sd卡。ftp服务怎么选择数据存储的空间位置?我想保存在spifladh中

网友A:
文件FTP_uif.c和FTPC_uif.c

楼主:
在ftp_uif.c文件中,提供了open close等函数。但是还是没有具体化到与硬件匹配的函数?能看看具体哪里做的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文件FTP_uif.c和FTPC_uif.c

在ftp_uif.c文件中,提供了open close等函数。但是还是没有具体化到与硬件匹配的函数?能看看具体哪里做的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在ftp_uif.c文件中,提供了open close等函数。但是还是没有具体化到与硬件匹配的函数?能看看具体哪里做 ...

这个里面是提供的函数是来自FlashFS的,具体与硬件的匹配的看FlashFS的底层接口文件就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里面是提供的函数是来自FlashFS的,具体与硬件的匹配的看FlashFS的底层接口文件就行。

我现在已经在v5上面把spi flash移植好了。用的v4的东西,本地读写创建文件没问题。网络搞定,登陆ftp服务器没问题,可以看见我设计的登陆提示副。。现在问题是我上传文件,就提示出错。如何办好?我想追到具体文件是怎么写入的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现在已经在v5上面把spi flash移植好了。用的v4的东西,本地读写创建文件没问题。网络搞定,登陆ftp服务 ...

你当前的这个用SD卡测试是否正常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当前的这个用SD卡测试是否正常。

搞定了。。。我的设备没有sd卡的。。。
启用ftp以后,需要挂载分区。然后才能看见文件。因为历程里面都是挂分区,打开文件,关闭文件,最后卸载分区。导致了,文件单独操作是可以的。但是总ftp就看不见了。所以,我增加了段,先启动挂分区。文件访问时,不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当前的这个用SD卡测试是否正常。

历程整理下。明天休年假去海南晒太阳,下周回来,公布历程代码。多谢老大指导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历程整理下。明天休年假去海南晒太阳,下周回来,公布历程代码。多谢老大指导

,玩的开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