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reeRTOS] 咨询个freertos软件定时器回调函数里面调用系统API函数问题

楼主(2018-07-24)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OneShotCallback(TimerHandle_t xTimer)
{
                BaseType_t 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= pdFALSE;

         xTaskNotifyFromISR(BatTask_Handler,  /* 目标任务 */
         BIT_0,     /* 设置目标任务事件标志位bit0  */
         eSetBits,  /* 将目标任务的事件标志位与BIT_0进行或操作, 将结果赋值给事件标志位 */
                &xHigherPriorityTaskWoken);

        /* 如果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= pdTRUE,那么退出中断后切到当前最高优先级任务执行 */
        //portYIELD_FROM_ISR(xHigherPriorityTaskWoken);
        // printf("定时器2运行结束\r\n");
}

软件定时器回调里面调用的系统API是要用中断级的还是任务级的?谢

网友A:
可以直接看下FreeRTOS的源码就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直接看下FreeRTOS的源码就行。

你好,我发的这个函数不是等待或者挂起的函数。我想问的是发送通知API是不是要用中断级的?谢谢,如:这里能否用xTaskNotify()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好,我发的这个函数不是等待或者挂起的函数。我想问的是发送通知API是不是要用中断级的?谢谢,如:这 ...

发的截图含义就是这个是在任务里面调用,你要调用任务级API,不可以调用以FromISR结尾的函数。

其它的API函数调用,看截图里面说明,保证延迟时间的参数一定要是0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发的截图含义就是这个是在任务里面调用,你要调用任务级API,不可以调用以FromISR结尾的函数。

其它的 ...

哦好的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直接看下FreeRTOS的源码就行。

这个数据手册可以发给我一份吗 ,大神。1085558686@qq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