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内部Flash掉电保存数据

楼主(2018-07-25):
想请教一下,用STM32F429单片机做了一块板子,想实现掉电保存数据的功能。将拨动开关一关,然后重启读取数据,数据没有保存住。
用安富莱V6的板子来测试,发现直接断电,PVD中断保存数据,也没有保存,读取Flash的值是0,但不是整个扇区的值都是0。
如果拨动开关拨的慢一点,会有几次重启后数据是保存住的?
请问下是不是直接断电,速度太快,单片机来不及执行保存数据到内部Flash?有什么办法解决吗?

网友A:
那个时间很短暂的,内部Flash不合适,如果带RTC电池的话,断电进入中断后存到备份RAM区就行,比较方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个时间很短暂的,内部Flash不合适,如果带RTC电池的话,断电进入中断后存到备份RAM区就行,比较方便。

谢谢管理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个时间很短暂的,内部Flash不合适,如果带RTC电池的话,断电进入中断后存到备份RAM区就行,比较方便。

备份RAM怎么操作呢?有相关的例程吗?

网友:
ps:补充下,方便后面看此贴的网友,有例程,看ST标准库带的例子就行。

楼主:
有相同问题的坛友,可以看下以下链接:https://blog.csdn.net/cp1300/article/details/80539676
其中将 BackupSRAM_Init改成下面程序,
后备SRAM基地址为:#define BKPSRAM_BASE          ((uint32_t)0x40024000) /*!< Backup SRAM(4 KB) base address in the alias reg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
uint8_t BackupSRAM_Init(void)
{
       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PWR, ENABLE);//使能电源接口时钟
        PWR_BackupAccessCmd(ENABLE);//后备区域访问使能(RTC+SRAM)
    RCC_AHB1PeriphClockCmd(RCC_AHB1Periph_BKPSRAM, ENABLE);//备份区SRAM使能//睡眠模式期间的备份 SRAM 接口时钟使能
        PWR_BackupRegulatorCmd(ENABLE);//使能备份调压器,不开启会导致备份SRAM掉电丢失-必须先使能时钟

/*                RCC->APB1ENR|=1<<28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电源接口时钟
        PWR->CR|=1<<8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后备区域访问使能(RTC+SRAM)
        SYS_DeviceClockEnable(DEV_BKP,TRUE);        //备份区SRAM使能
        RCC->AHB1LPENR |= BIT18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睡眠模式期间的备份 SRAM 接口时钟使能
        PWR->CSR |= BIT9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备份调压器,不开启会导致备份SRAM掉电丢失-必须先使能时钟*/

        return 1;
}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有相同问题的坛友,可以看下以下链接:https://blog.csdn.net/cp1300/article/details/80539676
其中将 Ba ...

这个我们V5板子做例子了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&extra=page%3D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