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reeRTOS] FreeRTOS 的 事件标志组请教下 ?

楼主(2018-07-25):
在 进行音乐播放时的设置如下 :
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等待所有任务发来事件标志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xBits = xEventGroupWaitBits(xCreatedEventGroup, /* 事件标志组句柄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FFFE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等待0xFFFE某一位被设置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dTRUE,             /* 退出前0xFFFF位被清除,这里是任意0xFFFF位被设置就“退出”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dFALSE,            /* 设置为pdTRUE表示等待0xFFFF任意位被设置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rtMAX_DELAY);          /* 等待延迟时间 */
                }

在进行录音时的设置如下: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等待所有任务发来事件标志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xBits = xEventGroupWaitBits(xCreatedEventGroup, /* 事件标志组句柄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FFFF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等待0xFFFF某一位被设置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dTRUE,             /* 退出前0xFFFF位被清除,这里是任意0xFFFF位被设置就“退出”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dFALSE,            /* 设置为pdTRUE表示等待0xFFFF任意位被设置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rtMAX_DELAY);          /* 等待延迟时间 */
                }

上述的设置中,就只有 0xFFFE, 0xFFFF 不同,
1. 如果我把 播放的事件标志组里面 的 0xFFFE 改成 0xFFFF后,播放 貌似 不成功,
2. 如果我把 录音的事件标志组里面 的 0xFFFF 改成 0xFFFE后,录音 貌似 不成功,

3. 上述 2个的值,最终会影响到什么东东啊 ????

网友:
你要看音乐播放和录音时对应的xEventGroupSetBits()函数,看音乐播放或录音时究竟设置了哪些位。要改就要相应的更改,不能只改xEventGroupWaitBits(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