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上位机] 问下udp通信

楼主(2018-07-25):
const u8 *tcp_demo_sendbuf=0X00;       //存数据

pbuf_take(ptr,   (int*)tcp_demo_sendbuf,   strlen((int*)tcp_demo_sendbuf)); //发数据

为什么他会报错 #167: argument of type "int *"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"const char *"

网友:
strlen((int*)tcp_demo_sendbuf); 这个参数类型不兼容。

ps:帮你重新编辑了下帖子,之前可读性稍差

楼主:
怎么解决?我需要输入一个数组

网友A:
数据类型不对,不能用const指针参数。c语言基础语法,强制类型转换或者定义非const类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数据类型不对,不能用const指针参数。c语言基础语法,强制类型转换或者定义非const类型

这个是指针指向的存储单元是const型,没关系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怎么解决?我需要输入一个数组

strlen((const char *)tcp_demo_sendbuf);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是指针指向的存储单元是const型,没关系的。

不是这样的。函数要求参数是普通类型的,填入参数是const型的,c不会自动转换,会报错。反过来的话可以。需要在填入参数的时候加(const char/int *)做强制类型转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是这样的。函数要求参数是普通类型的,填入参数是const型的,c不会自动转换,会报错。反过来的话可以。 ...

肯定没关系的,指针型的const,没任何问题的,你自己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