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客户分享] 基于F103的方波霍尔无刷驱动

楼主(2018-07-25):
历时近1月,基本完成霍尔无刷电机速度闭环控制。目前电机速度由外部按键设置,OLED显示状态。另发现速度动态调整PID部分效果不够好,不够灵敏,望有大神能指导指导,优化后再更新分享。共享资料:源代码,MDK5.24环境,硬件原理图。图片有测试结果(24V60W3000转2对极电机空载测试)。

29VDC速度闭环对比

29VDC速度闭环对比

24VDC2000RPM

24VDC2000RPM

24VDC3000RPM

24VDC3000RPM

24VDC4020RPM

24VDC4020RPM

楼主:
在上个软件版本基础上更新内容如下:

1、PID计算部分会影响显示,即电机停止时候转速不清0,霍尔变化、电压变化不更新显示。未找到具体原因,临时用 软件标志位 控制PID功能,即电机停止时候关闭PID功能,显示部分暂时正常。
2、优化PID参数,电机反应速度提高,10秒左右完成速度闭环。
3、仍存在问题点:PID计算结果出现超量程数据,软件上丢弃未处理,产生原因不明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在上个软件版本基础上更新内容如下:

1、PID计算部分会影响显示,即电机停止时候转速不清0,霍尔变化、 ...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在上个软件版本基础上更新内容如下:

1、PID计算部分会影响显示,即电机停止时候转速不清0,霍尔变化、 ...

楼主,你的这个后续还会研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你的这个后续还会研究

下一步做无感无刷驱动,再下一步是低压伺服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下一步做无感无刷驱动,再下一步是低压伺服

厉害

网友(2021-10-25):
我一直在关注楼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