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TCPnet] 老大, 关于RL-TCPNET请教

楼主(2018-07-26):
1.类似这种网页,RL-TCPNET是不是无压力?
2.RL-TCPNET在运行中可以改网络参数吗?比如IP地址、网关这些。
3.RL-TCPNET中UDP怎样设置可以接收广播消息?

网友A:
1、看你设计网页的熟练程度了
2、没问题
3、UDP广播没怎么研究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看你设计网页的熟练程度了
2、没问题
3、UDP广播没怎么研究过。

多谢老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1、看你设计网页的熟练程度了
2、没问题
3、UDP广播没怎么研究过。

如何在运行中修改IP和MAC地址,比如键盘输入IP、mac,向哪个变量赋值?还没研究明白,请指教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如何在运行中修改IP和MAC地址,比如键盘输入IP、mac,向哪个变量赋值?还没研究明白,请指教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