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HAL] 为了寄存器操作的标准化,HAL库搞几个统一的寄存器函数 SET_BIT,MODIFY_REG,WRITE_REG等

楼主(2018-07-26):
在stm32h7xx.h文件里面定义:

#define SET_BIT(REG, BIT)     ((REG) |= (BIT))

#define CLEAR_BIT(REG, BIT)   ((REG) &= ~(BIT))

#define READ_BIT(REG, BIT)    ((REG) & (BIT))

#define CLEAR_REG(REG)        ((REG) = (0x0))

#define WRITE_REG(REG, VAL)   ((REG) = (VAL))

#define READ_REG(REG)         ((REG))

#define MODIFY_REG(REG, CLEARMASK, SETMASK)  WRITE_REG((REG), (((READ_REG(REG)) & (~(CLEARMASK))) | (SETMASK)))

#define POSITION_VAL(VAL)     (__CLZ(__RBIT(VAL)))

楼主:
调用方式举例:

/**
  * @brief  To Enable optimize the I/O speed when the product voltage is low.
  * @note   This bit is active only if PRODUCT_BELOW_25V user option bit is set. It must be
  *         used only if the product supply voltage is below 2.5 V. Setting this bit when VDD is
  *         higher than 2.5 V might be destructive.
  * @retval None
  */
void HAL_SYSCFG_EnableIOSpeedOptimize(void)
{
   SET_BIT(SYSCFG->CCCSR, SYSCFG_CCCSR_HSLV) ;
}

/**
  * @brief  To Disable optimize the I/O speed when the product voltage is low.
  * @note   This bit is active only if PRODUCT_BELOW_25V user option bit is set. It must be
  *         used only if the product supply voltage is below 2.5 V. Setting this bit when VDD is
  *         higher than 2.5 V might be destructive.
  * @retval None
  */
void HAL_SYSCFG_DisableIOSpeedOptimize(void)
{
  CLEAR_BIT(SYSCFG->CCCSR, SYSCFG_CCCSR_HSLV) ;
}

/**
  * @brief  Code selection for the I/O Compensation cell
  * @param  SYSCFG_CompCode: Selects the code to be applied for the I/O compensation cell
  * 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:
  *   @arg SYSCFG_CELL_CODE : Select Code from the cell (available in the SYSCFG_CCVR)
  *   @arg SYSCFG_REGISTER_CODE: Select Code from the SYSCFG compensation cell code register (SYSCFG_CCCR)
  * @retval None
  */
void HAL_SYSCFG_CompensationCodeSelect(uint32_t SYSCFG_CompCode)
{
  /* Check the parameter */
  assert_param(IS_SYSCFG_CODE_SELECT(SYSCFG_CompCode));
  MODIFY_REG(SYSCFG->CCCSR, SYSCFG_CCCSR_CS, (uint32_t)(SYSCFG_CompCode));
}

网友A:
问楼主一个问题,库中有一个定义如下:
#define LL_GPIO_ReadReg(__INSTANCE__, __REG__) READ_REG(__INSTANCE__->__REG__)
宏定义能够将 __INSTANCE__, __REG__  拼接成 __INSTANCE__->__REG__  吗?我记得是用#拼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问楼主一个问题,库中有一个定义如下:
#define LL_GPIO_ReadReg(__INSTANCE__, __REG__) READ_REG(__INST ...

是##.
函数名之类的字符串可以拼接,含链接符 -> 怎么拼接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##.
函数名之类的字符串可以拼接,含链接符 -> 怎么拼接

ST新的LL库就是这样定义的,编译也没有错,所以有此疑问
刚才在MDK里试了一下,确实可以拼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T新的LL库就是这样定义的,编译也没有错,所以有此疑问

直接这么宏定义可以的,拼接符不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