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RTX] rtos中 定义时钟节拍1ms 如何在任务中实现精准的us延时函数

楼主(2018-07-26):
是要加个定时器实现么   原来一直用滴答实现us精准延时  现在作为节拍使用滴答    想请教一下  其他的us延时函数  谢谢

网友A:
下载这个例子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&extra=page%3D1

使用里面的bsp_dwt.C和.H文件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下载这个例子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7330&extra=page%3D1

多谢 多谢         话说RTX 和FreeRTOS 推荐哪一个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多谢 多谢         话说RTX 和FreeRTOS 推荐哪一个呢

RTX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下载这个例子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7330&extra=page%3D1

你好  这个延时函数 当时下载完可以正常使用   但是  关闭电源重启   就会卡到这里     是我哪里没有开启  还是  哪里不对呀

楼主:
不好意思  忘记初始化了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依旧可以使用systick的寄存器实现us级别延时,因为计数值每个单位都是一个具体的时间

楼主(2018-10-17):
引用 网友B:
依旧可以使用systick的寄存器实现us级别延时,因为计数值每个单位都是一个具体的时间

但是时钟基准选的ms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