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请教位流图PC端显示正常但是STM32F429显示不正常问题(已经解决)

楼主(2018-07-26):
如题:位流图PC端显示正常,但是STM32F429显示不正常问题
  • 平台

    平台1:VC6.0 + emwin5.38  + 16图层 + 1级缓存
    平台2:STM32F429 + RGB屏 + emwin5.40 + 双图层 + 2级缓存 + STemWin540_CM4_OS_IAR_ot_ARGB.a + IAR
  • 异常图片对比:
    见末尾附件
  • 部分代码

static void emwin_task(void * data)
{
    RCC_AHB1PeriphClockCmd(RCC_AHB1Periph_CRC, ENABLE);
    GUI_Init();
    emwin_view_exc();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GUI_Delay(5);
    }
}

void emwin_view_exc(void)
{
#ifndef USE_EMWIN_VC6
    WM_SetCreateFlags(WM_CF_MEMDEV);
    WM_MULTIBUF_Enable(1);
    GUI_SetBkColor(GUI_TRANSPARENT);
    GUI_SelectLayer(1);
    GUI_SetBkColor(GUI_TRANSPARENT);
    GUI_Clear();
#endif

    sys_master_mem_create();
    CreateFramewin1();
}

#include "includes.h"
#include "emwin_common.h"

#define ID_FRAMEWIN_0 (GUI_ID_USER + 0x00)
#define ID_IMAGE_0 (GUI_ID_USER + 0x04)
#define ID_BUTTON_0 (GUI_ID_USER + 0x05)

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[] = {
  { FRAMEWIN_CreateIndirect, "Framewin1", ID_FRAMEWIN_0, 0, 0, 320, 240, 0, 0x0, 0 },
  { IMAGE_CreateIndirect, "Image", ID_IMAGE_0, 102, 65, 72, 90, 0, 0, 0 },
  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"Button", ID_BUTTON_0, 99, 23, 80, 20, 0, 0x0, 0 },
};

extern sigle_mem g_mem_button_stop[];
extern sigle_mem g_mem_sys_power[];

static void _cbDialog(WM_MESSAGE * pMsg) {
  const void * pData;
  WM_HWIN      hItem;
  U32          FileSize;
  int          NCode;
  int          Id;
  switch (pMsg->MsgId) {
  case WM_INIT_DIALOG:

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IMAGE_0);
    IMAGE_SetDTA(hItem, g_mem_button_stop[0].buf, g_mem_button_stop[0].size);
    //IMAGE_SetDTA(hItem, g_mem_sys_power[0].buf, g_mem_sys_power[0].size);
    break;
  case WM_NOTIFY_PARENT:
    Id    = WM_GetId(pMsg->hWinSrc);
    NCode = pMsg->Data.v;
    switch(Id) {
    case ID_BUTTON_0: // Notifications sent by 'Button'
      switch(NCode) {
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:
        break;
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:
        break;
      }
      break;
    }
    break;
  default:
    WM_DefaultProc(pMsg);
    break;
  }
}

WM_HWIN CreateFramewin1(void);
WM_HWIN CreateFramewin1(void) {
  WM_HWIN hWin;
  hWin = GUI_CreateDialogBox(_aDialogCreate, GUI_COUNTOF(_aDialogCreate), _cbDialog, WM_HBKWIN, 0, 0);
  return hWin;
}

PC模拟

PC模拟

STM32平台

STM32平台

楼主:
补充
1.PC端正常显示的位流图"72*90stop图",STM32平台没有显示,
2.若把图片改成“power35*35power”的位流图,则PC端和STM32端均可正常显示

楼主:
不好意思,各位,问题找到了,sys_master_mem_create这个函数的实现粗心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