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HAL学习笔记] HAL库源文件stm32h7xx_hal_conf.h学习笔记,专门用于HAL库配置(2018-07-26 V1.0)

楼主(2018-07-26):
说明:

这个文件是HAL库专用的配置文件,如同FreeRTOS的FreeRTOSConfig.h文件。
当前使用这个文件最主要是外部晶振的配置,一定要保证这里HSE_VALUE的大小跟外部晶振的实际大小匹配。

其它的配置暂时还用不到,另外为了方便此文件的修改,将其也添加到工程里面:

/**
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* @file    stm32h7xx_hal_conf_template.h
  * @author  MCD Application Team
  * @version V1.2.0
  * @date    29-December-2017
  * @brief   HAL configuration template file.
  *          This file should be copied to the application folder and renamed
  *          to stm32h7xx_hal_conf.h.
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* @attention
  *
  * <h2><center>© COPYRIGHT(c) 2017 STMicroelectronics</center></h2>
  *
  *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,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,
  *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:
  *   1.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,
  *    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.
  *   2.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,
  *    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
  *      and/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.
  *   3. Neither the name of STMicroelectronics nor the names of its contributors
  *     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
  *     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.
  *
  *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"AS IS"
  *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, INCLUDING, BUT NOT LIMITED TO, THE
  *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
  * DISCLAIMED.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HOLDER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
  * FOR ANY DIRECT, INDIRECT, INCIDENTAL, SPECIAL, EXEMPLARY, OR CONSEQUENTIAL
  * DAMAGES (INCLUDING, BUT NOT LIMITED TO,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
  * SERVICES; LOSS OF USE, DATA, OR PROFITS;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) HOWEVER
  *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, WHETHER IN CONTRACT, STRICT LIABILITY,
  * OR TORT (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)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
  * OF THIS SOFTWARE,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.
  *
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*/

/* Define to prevent recursive inclusion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#ifndef __STM32H7xx_HAL_CONF_H
#define __STM32H7xx_HAL_CONF_H

#ifdef __cplusplus
extern "C" {
#endif

/* Exported type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Exported constant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/*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 Module Selection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 */
/**
  * @brief This is the list of modules to be used in the HAL driver
  */
#define HAL_MODULE_ENABLED
#define HAL_ADC_MODULE_ENABLED
#define HAL_CEC_MODULE_ENABLED
#define HAL_COMP_MODULE_ENABLED
#define HAL_CORTEX_MODULE_ENABLED
#define HAL_CRC_MODULE_ENABLED
#define HAL_CRYP_MODULE_ENABLED
#define HAL_DAC_MODULE_ENABLED
#define HAL_DCMI_MODULE_ENABLED
#define HAL_DFSDM_MODULE_ENABLED
#define HAL_DMA_MODULE_ENABLED
#define HAL_DMA2D_MODULE_ENABLED
#define HAL_ETH_MODULE_ENABLED
#define HAL_FDCAN_MODULE_ENABLED
#define HAL_FLASH_MODULE_ENABLED
#define HAL_GPIO_MODULE_ENABLED
#define HAL_HASH_MODULE_ENABLED
#define HAL_HCD_MODULE_ENABLED
#define HAL_HRTIM_MODULE_ENABLED
#define HAL_HSEM_MODULE_ENABLED
#define HAL_I2C_MODULE_ENABLED
#define HAL_I2S_MODULE_ENABLED
#define HAL_IRDA_MODULE_ENABLED
#define HAL_IWDG_MODULE_ENABLED
#define HAL_JPEG_MODULE_ENABLED
#define HAL_LPTIM_MODULE_ENABLED
#define HAL_LTDC_MODULE_ENABLED
#define HAL_MDIOS_MODULE_ENABLED
#define HAL_MDMA_MODULE_ENABLED
#define HAL_MMC_MODULE_ENABLED
#define HAL_NAND_MODULE_ENABLED
#define HAL_NOR_MODULE_ENABLED
#define HAL_OPAMP_MODULE_ENABLED
#define HAL_PCD_MODULE_ENABLED
#define HAL_PWR_MODULE_ENABLED
#define HAL_QSPI_MODULE_ENABLED
#define HAL_RCC_MODULE_ENABLED
#define HAL_RNG_MODULE_ENABLED
#define HAL_RTC_MODULE_ENABLED
#define HAL_SAI_MODULE_ENABLED
#define HAL_SD_MODULE_ENABLED
#define HAL_SDRAM_MODULE_ENABLED
#define HAL_SMARTCARD_MODULE_ENABLED
#define HAL_SMBUS_MODULE_ENABLED
#define HAL_SPDIFRX_MODULE_ENABLED
#define HAL_SPI_MODULE_ENABLED
#define HAL_SRAM_MODULE_ENABLED
#define HAL_SWPMI_MODULE_ENABLED
#define HAL_TIM_MODULE_ENABLED
#define HAL_UART_MODULE_ENABLED
#define HAL_USART_MODULE_ENABLED
#define HAL_WWDG_MODULE_ENABLED

/*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 Oscillator Values adaptation ####################*/
/**
  * @brief Adjust the value of External High Speed oscillator (HSE) used in your application.
  *        This value is used by the RCC HAL module to compute the system frequency
  *        (when HSE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, directly or through the PLL).
  */
#if !defined  (HSE_VALUE)
#define HSE_VALUE    ((uint32_t)8000000) /*!< Value of the External oscillator in Hz */
#endif /* HSE_VALUE */

#if !defined  (HSE_STARTUP_TIMEOUT)
  #define HSE_STARTUP_TIMEOUT    ((uint32_t)5000)   /*!< Time out for HSE start up, in ms */
#endif /* HSE_STARTUP_TIMEOUT */

/**
  * @brief Internal  oscillator (CSI) default value.
  *        This value is the default CSI value after Reset.
  */
#if !defined  (CSI_VALUE)
  #define CSI_VALUE    ((uint32_t)4000000) /*!< Value of the Internal oscillator in Hz*/
#endif /* CSI_VALUE */

/**
  * @brief Internal High Speed oscillator (HSI) value.
  *        This value is used by the RCC HAL module to compute the system frequency
  *        (when HSI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, directly or through the PLL).
  */
#if !defined  (HSI_VALUE)
  #define HSI_VALUE    ((uint32_t)64000000) /*!< Value of the Internal oscillator in Hz*/
#endif /* HSI_VALUE */

/**
  * @brief External Low Speed oscillator (LSE) value.
  *        This value is used by the UART, RTC HAL module to compute the system frequency
  */
#if !defined  (LSE_VALUE)
  #define LSE_VALUE    ((uint32_t)32768) /*!< Value of the External oscillator in Hz*/
#endif /* LSE_VALUE */

#if !defined  (LSE_STARTUP_TIMEOUT)
  #define LSE_STARTUP_TIMEOUT    ((uint32_t)5000)   /*!< Time out for LSE start up, in ms */
#endif /* LSE_STARTUP_TIMEOUT */

/**
  * @brief External clock source for I2S peripheral
  *        This value is used by the I2S HAL module to compute the I2S clock source
  *        frequency, this source is inserted directly through I2S_CKIN pad.
  */
#if !defined  (EXTERNAL_CLOCK_VALUE)
  #define EXTERNAL_CLOCK_VALUE    12288000U /*!< Value of the External clock in Hz*/
#endif /* EXTERNAL_CLOCK_VALUE */

/* Tip: To avoid modifying this file each time you need to use different HSE,
   ===  you can define the HSE value in your toolchain compiler preprocessor. */

/*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 System Configuration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 */
/**
  * @brief This is the HAL system configuration section
  */
#define  VDD_VALUE                    ((uint32_t)3300) /*!< Value of VDD in mv */
#define  TICK_INT_PRIORITY            ((uint32_t)0x0F) /*!< tick interrupt priority */
#define  USE_RTOS                     0
/* #define  USE_SD_TRANSCEIVER           1U   */            /*!< use uSD Transceiver */

/*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 Ethernet Configuration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 */
#define ETH_TX_DESC_CNT         4  /* number of Ethernet Tx DMA descriptors */
#define ETH_RX_DESC_CNT         4  /* number of Ethernet Rx DMA descriptors */

#define ETH_MAC_ADDR0    ((uint8_t)0x02)
#define ETH_MAC_ADDR1    ((uint8_t)0x00)
#define ETH_MAC_ADDR2    ((uint8_t)0x00)
#define ETH_MAC_ADDR3    ((uint8_t)0x00)
#define ETH_MAC_ADDR4    ((uint8_t)0x00)
#define ETH_MAC_ADDR5    ((uint8_t)0x00)

/*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 Assert Selection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 */
/**
  * @brief Uncomment the line below to expanse the "assert_param" macro in the
  *        HAL drivers code
  */
/* #define USE_FULL_ASSERT    1 */

/* ################## SPI peripheral configuration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 */
/**
  * @brief Used to activate CRC feature inside HAL SPI Driver
  *        Activated   (1U): CRC code is compiled within HAL SPI driver
  *        Deactivated (0U): CRC code excluded from HAL SPI driver
  */

#define USE_SPI_CRC                   1U

/* Include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*
  * @brief Include module's header file
  */

#ifdef HAL_RCC_MODULE_ENABLED
  #include "stm32h7xx_hal_rcc.h"
#endif /* HAL_RCC_MODULE_ENABLED */

#ifdef HAL_GPIO_MODULE_ENABLED
  #include "stm32h7xx_hal_gpio.h"
#endif /* HAL_GPIO_MODULE_ENABLED */

#ifdef HAL_DMA_MODULE_ENABLED
  #include "stm32h7xx_hal_dma.h"
#endif /* HAL_DMA_MODULE_ENABLED */

#ifdef HAL_HASH_MODULE_ENABLED
  #include "stm32h7xx_hal_hash.h"
#endif /* HAL_HASH_MODULE_ENABLED */

#ifdef HAL_DCMI_MODULE_ENABLED
  #include "stm32h7xx_hal_dcmi.h"
#endif /* HAL_DCMI_MODULE_ENABLED */

#ifdef HAL_DMA2D_MODULE_ENABLED
  #include "stm32h7xx_hal_dma2d.h"
#endif /* HAL_DMA2D_MODULE_ENABLED */

#ifdef HAL_DFSDM_MODULE_ENABLED
  #include "stm32h7xx_hal_dfsdm.h"
#endif /* HAL_DFSDM_MODULE_ENABLED */

#ifdef HAL_ETH_MODULE_ENABLED
  #include "stm32h7xx_hal_eth.h"
#endif /* HAL_ETH_MODULE_ENABLED */

#ifdef HAL_CORTEX_MODULE_ENABLED
  #include "stm32h7xx_hal_cortex.h"
#endif /* HAL_CORTEX_MODULE_ENABLED */

#ifdef HAL_ADC_MODULE_ENABLED
  #include "stm32h7xx_hal_adc.h"
#endif /* HAL_ADC_MODULE_ENABLED */

#ifdef HAL_FDCAN_MODULE_ENABLED
  #include "stm32h7xx_hal_fdcan.h"
#endif /* HAL_FDCAN_MODULE_ENABLED */

#ifdef HAL_CEC_MODULE_ENABLED
  #include "stm32h7xx_hal_cec.h"
#endif /* HAL_CEC_MODULE_ENABLED */

#ifdef HAL_COMP_MODULE_ENABLED
  #include "stm32h7xx_hal_comp.h"
#endif /* HAL_COMP_MODULE_ENABLED */

#ifdef HAL_CRC_MODULE_ENABLED
  #include "stm32h7xx_hal_crc.h"
#endif /* HAL_CRC_MODULE_ENABLED */

#ifdef HAL_CRYP_MODULE_ENABLED
  #include "stm32h7xx_hal_cryp.h"
#endif /* HAL_CRYP_MODULE_ENABLED */

#ifdef HAL_DAC_MODULE_ENABLED
  #include "stm32h7xx_hal_dac.h"
#endif /* HAL_DAC_MODULE_ENABLED */

#ifdef HAL_FLASH_MODULE_ENABLED
  #include "stm32h7xx_hal_flash.h"
#endif /* HAL_FLASH_MODULE_ENABLED */

#ifdef HAL_HRTIM_MODULE_ENABLED
  #include "stm32h7xx_hal_hrtim.h"
#endif /* HAL_HRTIM_MODULE_ENABLED */

#ifdef HAL_HSEM_MODULE_ENABLED
  #include "stm32h7xx_hal_hsem.h"
#endif /* HAL_HSEM_MODULE_ENABLED */

#ifdef HAL_SRAM_MODULE_ENABLED
  #include "stm32h7xx_hal_sram.h"
#endif /* HAL_SRAM_MODULE_ENABLED */

#ifdef HAL_NOR_MODULE_ENABLED
  #include "stm32h7xx_hal_nor.h"
#endif /* HAL_NOR_MODULE_ENABLED */

#ifdef HAL_NAND_MODULE_ENABLED
  #include "stm32h7xx_hal_nand.h"
#endif /* HAL_NAND_MODULE_ENABLED */

#ifdef HAL_I2C_MODULE_ENABLED
#include "stm32h7xx_hal_i2c.h"
#endif /* HAL_I2C_MODULE_ENABLED */

#ifdef HAL_I2S_MODULE_ENABLED
#include "stm32h7xx_hal_i2s.h"
#endif /* HAL_I2S_MODULE_ENABLED */

#ifdef HAL_IWDG_MODULE_ENABLED
#include "stm32h7xx_hal_iwdg.h"
#endif /* HAL_IWDG_MODULE_ENABLED */

#ifdef HAL_JPEG_MODULE_ENABLED
#include "stm32h7xx_hal_jpeg.h"
#endif /* HAL_JPEG_MODULE_ENABLED */

#ifdef HAL_MDIOS_MODULE_ENABLED
#include "stm32h7xx_hal_mdios.h"
#endif /* HAL_MDIOS_MODULE_ENABLED */

#ifdef HAL_MDMA_MODULE_ENABLED
#include "stm32h7xx_hal_mdma.h"
#endif /* HAL_MDMA_MODULE_ENABLED */

#ifdef HAL_MMC_MODULE_ENABLED
#include "stm32h7xx_hal_mmc.h"
#endif /* HAL_MMC_MODULE_ENABLED */

#ifdef HAL_LPTIM_MODULE_ENABLED
#include "stm32h7xx_hal_lptim.h"
#endif /* HAL_LPTIM_MODULE_ENABLED */

#ifdef HAL_LTDC_MODULE_ENABLED
#include "stm32h7xx_hal_ltdc.h"
#endif /* HAL_LTDC_MODULE_ENABLED */

#ifdef HAL_OPAMP_MODULE_ENABLED
#include "stm32h7xx_hal_opamp.h"
#endif /* HAL_OPAMP_MODULE_ENABLED */

#ifdef HAL_PWR_MODULE_ENABLED
#include "stm32h7xx_hal_pwr.h"
#endif /* HAL_PWR_MODULE_ENABLED */

#ifdef HAL_QSPI_MODULE_ENABLED
#include "stm32h7xx_hal_qspi.h"
#endif /* HAL_QSPI_MODULE_ENABLED */

#ifdef HAL_RNG_MODULE_ENABLED
#include "stm32h7xx_hal_rng.h"
#endif /* HAL_RNG_MODULE_ENABLED */

#ifdef HAL_RTC_MODULE_ENABLED
#include "stm32h7xx_hal_rtc.h"
#endif /* HAL_RTC_MODULE_ENABLED */

#ifdef HAL_SAI_MODULE_ENABLED
#include "stm32h7xx_hal_sai.h"
#endif /* HAL_SAI_MODULE_ENABLED */

#ifdef HAL_SD_MODULE_ENABLED
#include "stm32h7xx_hal_sd.h"
#endif /* HAL_SD_MODULE_ENABLED */

#ifdef HAL_SDRAM_MODULE_ENABLED
#include "stm32h7xx_hal_sdram.h"
#endif /* HAL_SDRAM_MODULE_ENABLED */

#ifdef HAL_SPI_MODULE_ENABLED
#include "stm32h7xx_hal_spi.h"
#endif /* HAL_SPI_MODULE_ENABLED */

#ifdef HAL_SPDIFRX_MODULE_ENABLED
#include "stm32h7xx_hal_spdifrx.h"
#endif /* HAL_SPDIFRX_MODULE_ENABLED */

#ifdef HAL_SWPMI_MODULE_ENABLED
#include "stm32h7xx_hal_swpmi.h"
#endif /* HAL_SWPMI_MODULE_ENABLED */

#ifdef HAL_TIM_MODULE_ENABLED
#include "stm32h7xx_hal_tim.h"
#endif /* HAL_TIM_MODULE_ENABLED */

#ifdef HAL_UART_MODULE_ENABLED
#include "stm32h7xx_hal_uart.h"
#endif /* HAL_UART_MODULE_ENABLED */

#ifdef HAL_USART_MODULE_ENABLED
#include "stm32h7xx_hal_usart.h"
#endif /* HAL_USART_MODULE_ENABLED */

#ifdef HAL_IRDA_MODULE_ENABLED
#include "stm32h7xx_hal_irda.h"
#endif /* HAL_IRDA_MODULE_ENABLED */

#ifdef HAL_SMARTCARD_MODULE_ENABLED
#include "stm32h7xx_hal_smartcard.h"
#endif /* HAL_SMARTCARD_MODULE_ENABLED */

#ifdef HAL_SMBUS_MODULE_ENABLED
#include "stm32h7xx_hal_smbus.h"
#endif /* HAL_SMBUS_MODULE_ENABLED */

#ifdef HAL_WWDG_MODULE_ENABLED
#include "stm32h7xx_hal_wwdg.h"
#endif /* HAL_WWDG_MODULE_ENABLED */

#ifdef HAL_PCD_MODULE_ENABLED
#include "stm32h7xx_hal_pcd.h"
#endif /* HAL_PCD_MODULE_ENABLED */

#ifdef HAL_HCD_MODULE_ENABLED
#include "stm32h7xx_hal_hcd.h"
#endif /* HAL_HCD_MODULE_ENABLED */

/* Exported macro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#ifdef  USE_FULL_ASSERT
/**
  * @brief  The assert_param macro is used for function's parameters check.
  * @param  expr: If expr is false, it calls assert_failed function
  *         which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
  *         line number of the call that failed.
  *         If expr is true, it returns no value.
  * @retval None
  */
  #define assert_param(expr) ((expr) ? (void)0 : assert_failed((uint8_t *)__FILE__, __LINE__))
/* Exported function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*/
  void assert_failed(uint8_t* file, uint32_t line);
#else
  #define assert_param(expr) ((void)0)
#endif /* USE_FULL_ASSERT */

#ifdef __cplusplus
}
#endif

#endif /* __STM32H7xx_HAL_CONF_H 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(C)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*****END OF FILE****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