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请教舍去双图层换更多级缓存方案可行吗

楼主(2018-07-26):
平台:stm32f429 + emwin5.4 + 8M SDRAM
问题:平台支持两个图层,我想只用一个图层,然后那第二个图层的RAM就可以省出来了,然后我增加多级缓存,请问这个方案是否可行?

网友A:
可以,一般多层显示用软件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,一般多层显示用软件做

请问你有这么做过吗?我修改了软件,我把第二层的LCD显示缓存换成了空数组,结果显示不正常,花屏了。

网友A:
只配置一个图层,我都是用单图层、三缓冲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只配置一个图层,我都是用单图层、三缓冲。

非常感谢你的耐心回答,非常感谢。1.请问你的SDRAM是多大的?
2.你确定没有给第二层分配任何空间?
3.请问你的“LCDConf_Lin_Template.c”文件中以下几处是怎么写的?
  #define LCD_LAYER0_FRAME_BUFFER  EXT_SDRAM_ADDR
  #define LCD_LAYER1_FRAME_BUFFER  (LCD_LAYER0_FRAME_BUFFER + XSIZE_PHYS * YSIZE_PHYS * 4 * NUM_VSCREENS * NUM_BUFFERS)
  static LTDC_Layer_TypeDef       * _apLayer[]  = { LTDC_Layer1, LTDC_Layer2 };
  static const U32             _aAddr[]    = { LCD_LAYER0_FRAME_BUFFER, LCD_LAYER1_FRAME_BUFFER};

网友:
    /* Configure the LTDC */
    HAL_LTDC_Init(&hltdc_F);

    HAL_LTDC_DisableDither(&hltdc_F);

    /* Configure the single Layer 1 */
    HAL_LTDC_ConfigLayer(&hltdc_F, &pLayerCfg, 1); //只配置了这一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