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ARGB与ABGR

楼主(2018-07-27):
emwin5.46,工程未使能ARGB。LCD16位总线RGB65。位图都是按ARGB8888储存。请问,EMWIN会在每次操作中转换格式吗,如果是,那岂不是很浪费时间?
使能ARGB后,跑GUI DEMO背景颜色从蓝色变成红色,而且会卡死。

网友A:
这种转换要提前做好,要不边绘制边刷就是蜗牛的速度,提前绘制到存储设备里面就好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转换要提前做好,要不边绘制边刷就是蜗牛的速度,提前绘制到存储设备里面就好了。

定义ARGB=1,然而实际还是按照ABGR在执行。这是什么情况?
屏是RGB565接口,GUI采用M565颜色转换格式。直接操作总线刷单色13ms一帧。使用外部SRAM创建16位M565格式内存设备,加载bmp后刷内存设备到屏,31ms每帧。这个是正常的吗,感觉内存设备刷到屏上,每个点都在进行格式转换,所以才从13变成31ms。这样理解是否正确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定义ARGB=1,然而实际还是按照ABGR在执行。这是什么情况?
屏是RGB565接口,GUI采用M565颜色转换格式。 ...

仅定义ARGB=1没用,很多地方要修改的。看此贴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&extra=page%3D1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仅定义ARGB=1没用,很多地方要修改的。看此贴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 ...

看了你的这个帖子,有2个问题:
1、你的ARGB库哪里下的,我使用的是新唐M480,按道理应该是要下载新唐的ARGB库吧
2.函数修改部分都是针对DMA2D的,但我这个芯片没有DMA2D,是不是就不需要修改函数,只需替换.H和ARGB.LIB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看了你的这个帖子,有2个问题:
1、你的ARGB库哪里下的,我使用的是新唐M480,按道理应该是要下载新唐的 ...

更新CUBEMX后看到了RGB库,我算是明白了。就ST更新了库解决了这个颜色转换的问题。其他家的默认使用ABGR,干嘛都得先转换一遍格式,所以影响速度。所以原厂不提供这个RGB库,也没法解决这个问题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看了你的这个帖子,有2个问题:
1、你的ARGB库哪里下的,我使用的是新唐M480,按道理应该是要下载新唐的 ...

对于16位色,用不用ARGB格式库意义不大。32位色才能体现出价值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于16位色,用不用ARGB格式库意义不大。32位色才能体现出价值。

为什么16位意义不大,应该一样的要转换格式,RB对调,浪费时间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为什么16位意义不大,应该一样的要转换格式,RB对调,浪费时间啊

ARGB8888到RGB565也要转换的,所以意义不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