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RTX] CMSIS RTOS1->RTOS2

楼主(2018-07-27):
在rtx旧版本转RTX5过程中,老是有链接错误:
如图:

群主有招没?

网友A:
我不用V1封装层,一直用的纯RTX4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不用V1封装层,一直用的纯RTX4。

RTX5 里有几个实例, 用RTX5, 也有这个问题! 应该跟RTX4和RTX5关系不大, 可能是RTX5里新的event recorder要求定位在 ram里的一块 noinit 块有关,可以开出一块 IRAM2(noinit)给event recorder,问题是RTX_CONFIG.h里memory无法修改!改后,再打开又恢复为<default>,也不知道在哪里修改zero noinit的<default>值。

楼主:
CMSIS_RTSO2
这个链接上有解决警告(Warning: Event Recorder not located in uninitialized memory!)的方法。
试过无数次,无法按提供的方法解决问题! 请高手出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