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GUI] 怎么把“动态内存”分配到外部SDRAM呢?

楼主(2018-07-27):
#define GUI_ALLOC_SIZE            12500  /* Size of dynamic memory ... For WM and memory devices*/

GUIConf.h里分配的12KB动态内存是内部SRAM吧,请问怎么把uCGUI的动态内存分配到外部SDRAM呢?

网友A:
定义一个指针,将指针指到外部SDRAM的地址,再将指针分配给GUI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定义一个指针,将指针指到外部SDRAM的地址,再将指针分配给GUI

请问把“指针分配给GUI”指的是什么操作呢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请问把“指针分配给GUI”指的是什么操作呢?

这里任意下载一个我们的emWin例子,看GUIConf.c文件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&extra=page%3D1

#include "GUI.h"
#include "bsp.h"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Defines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//
// Define the available number of bytes available for the GUI
//
#define EX_SRAM   1/*1 used extern sram, 0 used internal sram */

#if EX_SRAM
#define GUI_NUMBYTES  (1024*1024*8)
#else
#define GUI_NUMBYTES  (100*1024)
#endif

/* Define the average block size */
#define GUI_BLOCKSIZE 0x80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Public code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GUI_X_Config
*
* Purpose:
*   Called during the initialization process in order to set up the
*   available memory for the GUI.
*/
void GUI_X_Config(void)
{
#if EX_SRAM
        static U32 *aMemory;
        aMemory = (U32 *)SDRAM_APP_BUF;

        /*  Assign memory to emWin */
        GUI_ALLOC_AssignMemory(aMemory, GUI_NUMBYTES);
        GUI_ALLOC_SetAvBlockSize(GUI_BLOCKSIZE);
#else
        /* 32 bit aligned memory area */
        static U32 aMemory[GUI_NUMBYTES / 4];

        /*  Assign memory to emWin */
        GUI_ALLOC_AssignMemory(aMemory, GUI_NUMBYTES);
        GUI_ALLOC_SetAvBlockSize(GUI_BLOCKSIZE);
#endif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里任意下载一个我们的emWin例子,看GUIConf.c文件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 ...

这个方法是适用于emwin的吧,ucgui好像没有这些配置函数。
我看ucgui3.98的源码GUIAlloc.c中有这样的语句,或是分配到外部SDRAM的方法,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:
#ifndef GUI_ALLOC_LOCATION
  #define GUI_ALLOC_LOCATION
#endif

#ifndef GUI_MEM_ALLOC          /* Allows us in some systems to place the GUI memory */
  #define GUI_MEM_ALLOC        /* in a different memory space ... eg "__far"        */
#endif

... ... ... ... ... ...

GUI_MEM_ALLOC GUI_HEAP GUI_Heap GUI_ALLOC_LOCATION;         /* Public for debugging only */

GUI_Heap就是动态分配的可用空间吧,不过注释“Public for debugging only”,有点儿晕了。。。

按以上代码,定义合适的GUI_ALLOC_LOCATION和GUI_MEM_ALLOC是不是可以实现外部SDRAM的定位呢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方法是适用于emwin的吧,ucgui好像没有这些配置函数。
我看ucgui3.98的源码GUIAlloc.c中有这样的语 ...

是的,就这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