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SP] 基于ARM_DSP库复数FFT定点Q15结果幅值问题

楼主(2018-07-27):
本人在实验arm dsp库复数fft定点函数时遇到的问题:用库函数计算幅值32768频率50Hz信号频谱,计算后频谱频率正确但幅值有误差,请问是我程序的问题还是我理解的有问题,或者是定点计算过程中精度问题导致的?

q15_t InputOutput[2048] = {0};
q15_t mag[1024] = {0};
void cfft_q15_radix4_app(void)
{
        uint16_t j = 0;
        /* 50Hz 幅度32768 正弦信号 */
        for(uint16_t i = 0; i < 1024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j = i % 20;
                InputOutput[i*2] = arm_sin_q15(1600*j);
                ANO_DT_Send_UserInt16((uint8_t *)&InputOutput[i*2]);
        }

        arm_cfft_radix4_instance_q15 S;
        arm_cfft_radix4_init_q15(&S, 1024, 0, 1);
        arm_cfft_radix4_q15(&S, InputOutput);                //结果缩小2^10倍

        arm_cmplx_mag_q15(InputOutput, mag, 1024);        //结果缩小2倍

        for(uint16_t i = 0; i < 1024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补偿1024点cfft缩放的1024倍; 补偿arm_cmplx_mag_q15缩放的2倍
                mag[i] = mag[i] * 1024 * 2 / 512;
                ANO_DT_Send_UserInt16((uint8_t *)&mag[i]);
        }
}

结果频谱

结果频谱

网友:
正常,有频谱泄露

楼主:
恩,是频谱泄露导致的。我把信号调成32Hz,采样整数倍周期就好了。

正确频谱

正确频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