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reeRTOS] FreeRTOS v10与v9之间的差异

楼主(2018-07-27):
我的单片机是STM32F407,当采用操作系统时,ds18b20或类似的1-wire通讯都要关中断来保证时序的正确。
之前使用的v9.0.0的FreeRTOS,每次都可以正确获取温度数据。
但今天采用v10.0.1版本之后,不是每次都能正确获取温度数据,大概3次才能正确获取一次。
然后我将taskEXIT_CRITICAL()和taskENTER_CRITICAL()分别替换成__enable_irq()和__disable_irq(),这样每次都可以正确获取数据了。
#if (USE_FreeRTOS == 1)
        #include "FreeRTOS.h"
        #include "task.h"
        #define  ENABLE_IRQ()   taskEXIT_CRITICAL()
        #define  DISABLE_IRQ()  taskENTER_CRITICAL()
#else
        #define  ENABLE_IRQ()   __enable_irq()
        #define  DISABLE_IRQ()  __disable_irq()
#endif

FreeRTOSConfig.h中
#define configLIBRARY_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       1

硬汉能分析一下什么原因吗?应该是2个版本之间的实现细节有所不同照成的。

网友:
好的,今天晚些时候我升级个新版本例子测试下,明天上午回复你。

网友:
我将我们配套的FreeRTOS  18B20的例子升级了下,测试没问题。

例子: V5-341-FreeRTOS实验_原创微妙延迟方案,

效果:

楼主:
dht11之类的测试了吗?真的什么都没有改,就是升级了版本就不行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dht11之类的测试了吗?真的什么都没有改,就是升级了版本就不行了。

是的,直接替换这个帖子里面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 ... 7658&extra=page%3D1

18B20例子文件夹里面的FreeRTOS文件内容即可使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