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IMAGE控件可以隐藏吗?

楼主(2018-07-27):
有个图标有的时候需要显示,有的时候需要隐藏,请问这个用什么方法比较好呢?我想用纯透明图片来代替隐藏功能,但是好像制作不出来纯透明的图片。

网友:
下面两个函数配合使用,适用于控件
WM_HideWindow
WM_ShowWindow

网友:
兄弟,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,我也要做图标闪烁,把生成的代码里的xxxxx都换成_______就是空白图片,但是我在显示过程中内存一直减小无法释放,就死机了

楼主:
@Joker  二楼已经给出了解决方法了,按照那个方法已经解决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@Joker  二楼已经给出了解决方法了,按照那个方法已经解决。

你调用这两个函数的时候不会消耗内存,释放不掉吗,我的是这种情况,直到内存耗尽,就死机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调用这两个函数的时候不会消耗内存,释放不掉吗,我的是这种情况,直到内存耗尽,就死机了

理论上肯定不会消耗内存,刚刚我这边测试很多次,没有出校消耗额外内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