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请问freertos 不同任务调用emwin api 写字符函数 需要做临界处理吗?

楼主(2018-07-28):
入题 请问freertos 不同任务调用emwin api 写字符函数 需要做临界处理吗?

网友A:
不需要,如果使我们的例子,底层已经做互斥了。

不过不推荐使用emWin多任务,做稍复杂的例子,遇到的问题比稍多,不容易排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需要,如果使我们的例子,底层已经做互斥了。

不过不推荐使用emWin多任务,做稍复杂的例子,遇到的问 ...

好的 谢谢了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