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LCD必须插拔JLINK才能正常

楼主(2018-07-28):
      本人利用STemWin520进行移植,液晶屏采用AT070TN92,LCD驱动芯片采用SSD1963,移植编译通过后,通过JLINK下载hex文件之后,LCD必须插拔JLINK才能正常显示。在MDK下通过JLINK下载之后,可以马上正常显示图像,但是断电之后重新上电,还是必须插拔JLINK图像才能正常。     驱动文件见附件。
    望高手指点。

ssd1963.h (349 Bytes, 下载次数: 28)

网友A:
特别注意一点,如果你用的是FSMC接口,一定要在GPIO和FSMC初始化完毕后,先延迟500ms,然后再操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特别注意一点,如果你用的是FSMC接口,一定要在GPIO和FSMC初始化完毕后,先延迟500ms,然后再操作。

谢谢,这两天没登论坛,没及时感谢。抱歉!我核实完将结果报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特别注意一点,如果你用的是FSMC接口,一定要在GPIO和FSMC初始化完毕后,先延迟500ms,然后再操作。

谢谢,这两天没登论坛,没及时感谢。抱歉!我核实完将结果报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,这两天没登论坛,没及时感谢。抱歉!我核实完将结果报告

楼主:
感谢高手启发,试着修改GPIO和FSMC初始化完毕后延迟时间无果。借鉴《奋斗》提供的文档作了如下修改
    sLCD_WR_REG(0x00E0);     //0XE0是PLL使能寄存器//ch:锁相环启动。启动之前,该系统运行通过晶体振荡器或时钟输入
    sLCD_WR_Data(0x0001);    //先开启PLL
    Delay(0xAFFF);
// delayms(1);//1
    sLCD_WR_REG(0x00E0);     //还要一次////ch:锁相环启动。启动之前,该系统运行通过晶体振荡器或时钟输入
    sLCD_WR_Data(0x0003);    // 使用 PLL作为时钟
    Delay(0xAFFF);
//  delayms(1);//5
    sLCD_WR_REG(0x0001);     // 软件复位//ch:软件复位
     Delay(0xAFFF);
//  delayms(1);问题得到解决。再次对高手表示谢谢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谢高手启发,试着修改GPIO和FSMC初始化完毕后延迟时间无果。借鉴《奋斗》提供的文档作了如下修改
    sL ...

看下你的JLINK是不是对外供电了,其实你的这个不解决也没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