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HAL] 新版H7的HAL库V1.3.0是什么情况? 怎么官方把源码里的版本号都删了,真是有想法!

楼主(2018-07-28):
真是太有想法了,这以后怎么区别版本!

而且这里还是2017年:

总结:升级的太仓促了。

网友A:
F1和F4的最新版都是这样子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F1和F4的最新版都是这样子了

真是想不通,这些人怎么想的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真是想不通,这些人怎么想的

在 stm32h7_hal.c 里面有一个总的版本号,

貌似最近更新的所以 库 都改成这样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在 stm32h7_hal.c 里面有一个总的版本号,

貌似最近更新的所以 库 都改成这样了

是的,只有这个总版本号了,单个源文件里面都没有了,的确是不知道官方怎么想的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是的,只有这个总版本号了,单个源文件里面都没有了,的确是不知道官方怎么想的。

估计是如果每个 .c 里面都搞个单独的版本太麻烦吧,毕竟 st 的 产品线很长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估计是如果每个 .c 里面都搞个单独的版本太麻烦吧,毕竟 st 的 产品线很长啊

应该不是这个原因,你想emWn的源码,都有几百个文件,管理的不也嗨嗨的。

版本号还是很重要的,没有版本号,都不知道用的库是那个本,不同源文件都没有办法区分。

我估计是为CubeMX一些功能服务的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应该不是这个原因,你想emWn的源码,都有几百个文件,管理的不也嗨嗨的。

版本号还是很重要的,没有版 ...

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吧

突然灵感一现,貌似知道原因了。

比如H7里面加入了新的系列,这个新的系列用那个版本号,是直接用现在的版本号还是重新命名。

这样以后加入新的器件就无需再维护版本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突然灵感一现,貌似知道原因了。

比如H7里面加入了新的系列,这个新的系列用那个版本号,是直接用现在 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