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发工具] IAR8.3果然爽歪歪,之前用IAR6.3和7.5创建的例子都可以正常编译了

楼主(2018-07-28):
1、打开之前版本的例子:

2、重新编译

3、进入调试后,如果出现下面这个错误,说明栈空间小,要加大(虽然使用之前的IAR版本没问题,但是新的8.3要注意)

4、在这里加大,然后重新全编译即可:

5、一切正常了:

网友A:
有自动补全的功能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自动补全的功能了吗?

一直都有,主要是结构体类的自动提示

网友A:
不光是结构体的,是一输入字母就自动补全的,不要输入“.”才触发,要输入“.”就很不好用了

网友:
keil,IAR,truestudio都用过,就是没有一个好用的开发环境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光是结构体的,是一输入字母就自动补全的,不要输入“.”才触发,要输入“.”就很不好用了

还有这么高级玩法,厉害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光是结构体的,是一输入字母就自动补全的,不要输入“.”才触发,要输入“.”就很不好用了

用VSCode,配合IAR插件 可以自动补全、编译和跳转IAR工程

网友A:
keil输入三个字母就可以自动补全,但是源文件的函数列表功能不好用,巨坑的是路径不能有中文,不过现在keil已经越来越好用了,以前可以删除半个汉字都忍受过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keil输入三个字母就可以自动补全,但是源文件的函数列表功能不好用,巨坑的是路径不能有中文,不过现在keil ...

以前也没事的,安装这个帖子的微软雅黑字体就好了,很好用。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2293

网友:
VSCode也是一坑货,主题调成亮的,就是背景色是白的,字体颜色就是灰的,不是黑色,看着极不舒服,Visual studio就很正常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以前也没事的,安装这个帖子的微软雅黑字体就好了,很好用。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 ...

试过的,英文还是Courier New字体看着习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试过的,英文还是Courier New字体看着习惯

微软雅黑这个字体巨爽无比,完全等宽的。

网友B:
IAR 8.2 8.3 不能对A7仿真了,以8以前的可以很爽的仿真A7,现在在8.2 8.3中死活不行,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试过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IAR 8.2 8.3 不能对A7仿真了,以8以前的可以很爽的仿真A7,现在在8.2 8.3中死活不行,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试过 ...

这个还真没有测试过。

网友C:
有了双击变量高亮功能没,KEIL 在5.25中总算有这个好用的功能了,NOTEPAD++用习惯了有强迫症了。必需要有这个功能才得劲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有了双击变量高亮功能没,KEIL 在5.25中总算有这个好用的功能了,NOTEPAD++用习惯了有强迫症了。必需要有这 ...

有了

网友D:
souceinsight 里面哪个字体比较舒服;不知VS里面是什么字体,感觉比较好,以前用周立功的tkstudio也有那种字体;我常用courier New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souceinsight 里面哪个字体比较舒服;不知VS里面是什么字体,感觉比较好,以前用周立功的tkstudio也有那 ...

SI我自己基本不用,公司用的人比较多。
单独字体方面,我现在只用微软雅黑,中英文任意放缩严格等宽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SI我自己基本不用,公司用的人比较多。
单独字体方面,我现在只用微软雅黑,中英文任意放缩严格等宽。
...

刚才试了一下效果不错,谢谢推荐

网友:
链接有吗?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SI我自己基本不用,公司用的人比较多。
单独字体方面,我现在只用微软雅黑,中英文任意放缩严格等宽。
...

楼主,你编辑常用的文本编辑器是什么?我很喜欢你程序代码风格,不知有没有好的编辑器推荐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楼主,你编辑常用的文本编辑器是什么?我很喜欢你程序代码风格,不知有没有好的编辑器推荐?

我一直用的自带的。

网友E:
换了IAR 8.30之后,用ST-LINK仿真的时候找不到外设寄存器组了。请问楼主,这个在哪里可以找到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换了IAR 8.30之后,用ST-LINK仿真的时候找不到外设寄存器组了。请问楼主,这个在哪里可以找到呢?

另一个帖子已经回复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&extra=page%3D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