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VisualGDB] 使用visual studio + visualGDB 开发emWin调试成功

楼主(2018-07-29):
使用visual studio + visualGDB 开发emWin调试成功,visual studio的代码自动提示、补全、导航功能强大,比keil、IAR好用,编译速度比keil快多了,还是HAL库的,Segger_RTT也可以使用,有需要的人我就发个环境搭建的教程,附个图片,可能用这个开发的人比较少,资料都很少

楼主:
可以使用ST-link、JLInk下载、调试

网友:
需要搭建环境介绍,期待跟上大神脚步~

楼主:
准备软件:
      1、Visual Studio 2013~2017版本均可;(编辑代码)
      2、Visual GDB; (调试代码)
      3、arm-eabi-gcc7.2.0-r3.exe(gcc编译器)
Visual Studio Community 2017的下载链接  https://www.visualstudio.com/zh-hans/downloads/
“Visual GDB”和“arm-eabi-gcc7.2.0-r3.exe”在附件下载

安装步骤:
1.安装Visual Studio;如果是Visual Studio 2017版本在安装的时候需要选上“VC++ 2017 版本 15.7 v14.14最新v141工具”;
2.安装Visual GDB;默认是安装在“C:\Program Files (x86)\Sysprogs\VisualGDB”,可以更改,但不要有中文;
3.破解Visual GDB,将附件里的“PatchVisualGDB.exe”复制到GDB的安装目录,并运行;
4.安装编译器:打开arm-eabi-gcc7.2.0-r3.exe,安装到任意目录,不要有中文,这一步也可以在Visual Studio里的项目向导里在线安装;
代码生成:
1.STM32CUBEMX 工程生成:
采用STM32CUBEMX生成工程时候,选择生成工程的文件为SW4STM32,堆栈的大小设置好,其他配置一样;
2.CUBEMX 工程导入到VS中:
1、打开VS, 文件->新建->项目,选择VisualGDB->Embeded Project Wizard
名称和位置任意设置;
2、再选择Import a project built with command-line tools和 Generate a new MSBuild project
3、toolchain里面选择ARM in “arm-eabi-gcc7.2.0-r3.exe安装目录”,我这里是D:\SysGCC\arm-eabi
4、选择MCU的型号,Floating point support选Hardware(仅限具有FPU的MCU),其他默认
5、选择ST32Cubemx生成的项目文件目录
6、调试工具设置,如果是ST-Link,选择OpenOCD,其他默认
如果是J-Link选择Segger J-Link,Segger J-Link direct里面要设置J-link安装的目录,Reset Device after programing勾上,下载完成复位
7、点击“finish”

楼主:
项目建立完成之后
对Visual GDB进行配置:
1、 在工程上,右键--Visual GDB Projet Properties
2、在Embeded Frameworks 中所有都取消,因为已经用CUBEMX生成了,不再用Visual GDB自带HAL 库了;
3、设置“预编译宏定义”(1处)和“头文件目录”(2处);
4、如果要用STemWin库,将所需要的STemwin库文件(带gcc的,后缀名是.a)复制到项目文件所在目录,并将库文件重命名,在最前面加上lib,如“libSTemWin540_CM4_OS_GCC.a”,此步非常重要,否则visual studio识别不出来
5、在图中1处(Library directories:)设置STemwin库所在目录,2处(Library names)设置库名称,就是emwin库文件的文件名不含前面“lib”和后面“.a”的部分;
7、设置完成后,就可以按“ctrl+shift+B”编译。

网友:
都说人生苦短,我用python,我们搞stm32,人生苦短,要用的就是vs,期待楼主能出个教程,为大家造福

楼主:
发现一个问题,如果文件里面有中文,代码就无法变色了

就像图中这样是正常,关键字是蓝色,函数名是棕色,局部变量是灰色,宏定义是紫色等等,
如果有中文,就会变色不正常,只有关键字和注释是正常的,有的变量、宏定义、操作符乱变色,但是不影响代码输入和编译
解决的办法,
       第一、去掉中文注释,这似乎不可能;
       第二、将c文件用记事本另存为UTF-8编码的就正常了;

楼主:
似乎每种IDE都有各种各样的小问题,没有一个完美的IDE

网友:
很久之前弄过,不折腾了

网友:
用visual studio code 怎么样?

网友:
要是可以吧vs code配置成这个就好了,vscode比较小巧,感觉更好用些

网友(2018-08-28):
折腾过一段时间,没发现有特别的优势

网友A(2019-01-13):
请问把标准库的keil工程导入后,编译不通过,怎么办。谢谢

网友:
好人。
建议lz   加入segger的system view

另外用的是rtx还是ucos?  如果两个都想用,还想用keil V5 V6或者iar的编译器。。。
这套系统能搞定不?

搭建一个好的平台可以节省太多力气。看来m系列cortex-m7就到头了,可以结束升级好好整这个平台了。

网友A(2019-03-04):
我也是导入标准库的,然后编译不通过

网友(2019-06-20):
很有用的资料

网友B:
生命在于绵延不绝的折腾

网友:
就是用不了keil的编译器

网友(2019-08-30):
楼主,你的附件全部都解压不了,提示文件损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