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TCPnet] 怎么确保RL-TCPnet建立的tcp server只接收一个Client的请求,其他client再连接时提示连接失败

楼主(2018-07-30):
怎么确保RL-TCPnet建立的tcp server只接收一个Client的请求,即有一个client连接到server后,其他client就无法再连接这个server了,其他client再连接时提示连接失败,这个需要怎么配置呢?

哪位这样操作过,指点一下,谢谢先

网友A:
原始Socket不用配置,TCP就是一对一的。一个服务器对应一个客户端。

如果你用的是BSD Socket,链接后关闭监听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原始Skcket不用配置,TCP就是一对一的。一个服务器对应一个客户端。

如果你用的是BSD Socket,链接后关 ...

listen函数的参数中没有关闭监听的参数啊,怎么关闭监听呢

网友A:
看这个帖子里面BSD Socket例子即可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&extra=page%3D1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listen函数的参数中没有关闭监听的参数啊,怎么关闭监听呢
关掉listen的sock就行,适当的时候关掉newconn,然后就可以重新listen了
               /* listen for incoming connections (TCP listen backlog = 1) */
                listen(sock, 1);

                size = sizeof(remotehost);
                newconn = accept(sock, (struct sockaddr *)&remotehost, (socklen_t *)&size);
                close(sock);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关掉listen的sock就行,适当的时候关掉newconn,然后就可以重新listen了

测试发现,只需listen(sock, 0);即可实现只连接一个连接的需求,不关闭监听socket可以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这个帖子里面BSD Socket例子即可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26034&extra ...

谢谢啦,这个例程写的很好,太感谢啦
void TCPnetTest(void)
{
        char dbuf[10];
        int len;
        int sock, sd, res;
        SOCKADDR_IN addr;
        SOCKADDR_IN ReAddr;

        while 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* 创建一个socket
                   第1个参数AF_INET:当前仅支持这个类型的地址族。
                   第2个参数SOCK_STREAM:表示数据流通信类型,即使用的TCP。
                   第3个参数0 :配置为0的话,自动跟第2个参数进行协议匹配,这里就是TCP协议。
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sock = socket (AF_INET, SOCK_STREAM, 0);

                /* 端口号设置为1001 */
                addr.sin_port        = htons(LocalPort_NUM);

                /* 与函数socket中的AF_INET作用一样 */
                addr.sin_family      = PF_INET;
                /*
                   INADDR_ANY就是指定地址为0.0.0.0的地址,这个地址事实上表示不确定地址,或所有地址,
                   任意地址。用在这里的话就表示监控端口号为ddr.sin_port的所有IP地址消息。一般主要用
                   于有多个网卡或者IP地址的情况。开发板只用了DM9161的网口,就是监听这个网口的IP地址。
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addr.sin_addr.s_addr = INADDR_ANY;

                /* 给socket绑定IP和端口号 */
                bind (sock, (SOCKADDR *)&addr, sizeof(addr));

                /* 设置监听,最大监听1个连接 */
                listen (sock, 1);

                /*
                   等待soket连接请求,有的话,自动创建1个新的socket进行连接通信,没有的话,等待连接。
                   注意,能够accept的个数受到listen函数的限制,而listen函数又受到Net_Config.c中宏定义
                   BSD_NUMSOCKS 的限制。
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len = sizeof(ReAddr);
                sd = accept (sock, (SOCKADDR *)&ReAddr, &len);
                printf_debug ("远程客户端请求连接IP: %d.%d.%d.%d\n", ReAddr.sin_addr.s_b1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Addr.sin_addr.s_b2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Addr.sin_addr.s_b3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Addr.sin_addr.s_b4);
                printf_debug ("远程客户端端口号: %d\n", ntohs(ReAddr.sin_port));

                /* 关闭监听socket,这个监听socket是调用函数socket后自动创建的 */
                closesocket (sock);
                sock = sd;

                while (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ocket数据接收函数,如果recv工作在阻塞模式,使用这个函数注意以下事项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. 此函数的溢出时间受到Net_Config.c中宏定义 BSD_RCVTOUT 的限制。溢出时间到会自动退出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 这个函数接收到一次数据包就会返回,大于或者小于设置的缓冲区大小都没有关系,如果数据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于接收缓冲区大小,用户只需多次调用函数recv进行接收即可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. 实际接收到数据大小通过判断此函数的返回值即可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 = recv (sock, dbuf, sizeof(dbuf),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res <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_debug("退出接收函数,重新开始监听%s\r\n", ReVal_Table[abs(res)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_debug("Receive Data Length = %d\r\n", res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dbuf[0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字符命令 1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'1'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buf[0] = '1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buf[1] = '2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buf[2] = '3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buf[3] = '4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buf[4] = '5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buf[5] = '6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buf[6] = '7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buf[7] = '8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buf[8] = '\r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buf[9] = '\n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 = send (sock, (char *)sendbuf, 10,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res <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_debug("函数send发送数据失败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_debug("函数send发送数据成功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字符命令 2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'2'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将数据缓冲区清成字符0,方便网络调试助手查看数据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n = sizeof(sendbu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mset(sendbuf, 48, len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这里仅初始化了数据包的前4个字节和最后4个字节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buf[0] = 'a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buf[1] = 'b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buf[2] = 'c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buf[3] = 'd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buf[len - 4] = 'e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buf[len - 3] = 'f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buf[len - 2] = 'g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buf[len - 1] = 'h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 = send (sock, (char *)sendbuf, len,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res <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_debug("函数send发送数据失败%s\r\n", ReVal_Table[abs(res)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_debug("函数send成功发送数据 = %d字节\r\n", res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其它数值不做处理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/*
                   溢出时间到,远程设备断开连接等,程序都会执行到这里,我们在这里关闭socket,
                   程序返回到第一个大while循环的开头重新创建socket并监听。
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closesocket (sock);
        }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这个帖子里面BSD Socket例子即可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26034&extra ...

测试发现,只需listen(sock, 0);即可实现只连接一个连接的需求,为什么还有关闭闭监听socket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测试发现,只需listen(sock, 0);即可实现只连接一个连接的需求,为什么还有关闭闭监听socket呢?

监听本身也要占用1个Socket的,所以要关闭了,无需再占用资源。

配置为0也行吗,这个回头我也测试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监听本身也要占用1个Socket的,所以要关闭了,无需再占用资源。

配置为0也行吗,这个回头我也测试下。

哦哦,那我也关闭它吧
配置为0时似乎不太稳定,有时只能连接一个client,有时第二个也能连接成功,但是数据收发不了

网友C(2025-02-10):
引用 网友A:
原始Socket不用配置,TCP就是一对一的。一个服务器对应一个客户端。

如果你用的是BSD Socket,链接后关 ...

硬汉哥,使用tcp socket实现server后,client能够连接并接收数据,但是client断开连接之后再连接,却连接不上,必须等待一段时间。而且即使在回调函数的断开连接事件里面close掉socket,换一个端口仍然能够连接上。,如何能够client断开连接后能继续再连接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硬汉哥,使用tcp socket实现server后,client能够连接并接收数据,但是client断开连接之后再连接,却连接 ...

这个可能是你客户端的问题。

这个是我早期做的客户端处理方案。

使用RL-TCPnet V7.X的函数netTCP_Connect反复重连服务器端,可以在前面调用下netTCP_Abort,保证每次都可以正常重连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d=110435&fromuid=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