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客户分享] BOOT0是专用引脚,不可以做通用IO,而BOOT1是可以的

楼主(2018-07-30):
数据手册复用功能:

参考手册说明:

网友A(2020-06-12):
@eric2013 这个是不是你在V5板子上将BOOT1作为485发送接收使能引脚的原因?

网友B(2020-07-27):
F103RCT6的接32.768的引脚好像也不能当普通IO口用。于是我换了其他的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@eric2013 这个是不是你在V5板子上将BOOT1作为485发送接收使能引脚的原因?

是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F103RCT6的接32.768的引脚好像也不能当普通IO口用。于是我换了其他的脚

也可以的

网友:
那可能是我配置有问题,我再改一下

网友C(2022-04-14):
硬汉个,请问使用BOOT1做普通IO有特殊配置吗?我使用HAL库生产的代码放在GD32里面PB2可以检测输入的高低电平,但使用固件库完全无法检测。我debug时对比寄存器配置完全一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硬汉个,请问使用BOOT1做普通IO有特殊配置吗?我使用HAL库生产的代码放在GD32里面PB2可以检测输入的高低电 ...

是不是GPIO时钟什么的少配置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