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bsp_StartTimer和bsp_StartAutoTimer零延时的BUG

楼主(2018-07-30):
安富莱BSP的bsp_timer.c
void bsp_StartAutoTimer(uint8_t _id, uint32_t _period)
bsp_StartAutoTimer(uint8_t _id, uint32_t _period)
这两个函数,_period参数为0时将会无限延时。
static void bsp_SoftTimerDec(SOFT_TMR *_tmr)
{
        if (_tmr->Count >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 (--_tmr->Count ==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tmr->Flag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_tmr->Mode == TMR_AUTO_MOD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tmr->Count = _tmr->PreLoad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我在使用过程_period作为用户输入,当为0时无限延时。

网友:
不可以设置为0,为0的时候没做处理。

如果要处理的话,要做个非0判断,为0的话,直接返回。

楼主:
void bsp_StartAutoTimer(uint8_t _id, uint32_t _period)
bsp_StartAutoTimer(uint8_t _id, uint32_t _period)
我修了一下上面在两次函娄数,为0时
        s_tTmr[_id].Count = 0;
        s_tTmr[_id].PreLoad = 0;
        s_tTmr[_id].Flag = 1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