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鼠标点击空白处都会选中,iconview控件好难搞啊

楼主(2018-07-30):
鼠标点击空白处都会选中,iconview控件好难搞啊

网友A:
电容屏的主界面适合用这种控件。

如果你是电阻屏之类的,使用按钮自定义回调函数绘制即可,可以使用各种效果。实现类似ICONVIEW的界面效果也是比较方便的。

详情可以看教程的第47章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&extra=page%3D1

楼主:
是电容屏的才尴尬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容屏的主界面适合用这种控件。

如果你是电阻屏之类的,使用按钮自定义回调函数绘制即可,可以使用各种 ...

我把你们那个demo搞到模拟器上,hWinICON = ICONVIEW_CreateEx(20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小工具的最左像素(在父坐标中)*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5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小工具的最上像素(在父坐标中)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40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小工具的水平尺寸(单位:像素)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,         /* 小工具的垂直尺寸(单位:像素)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WinMain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父窗口的句柄。如果为0 ,则新小工具将成为桌面(顶级窗口)的子窗口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CF_SHOW | WM_CF_HASTRANS,       /* 窗口创建标记。为使小工具立即可见,通常使用 WM_CF_SHOW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,//ICONVIEW_CF_AUTOSCROLLBAR_V,         /* 默认是0,如果不够现实可设置增减垂直滚动条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ID_ICONVIEW0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小工具的窗口ID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2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图标的水平尺寸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0);/* 图标的垂直尺寸 */

把小工具最左像素和最上像素改其他值就出现图片这种情况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电容屏的才尴尬。

不尴尬,看视频效果

滑动ICONVIEW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&extra=page%3D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