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flash loader和jlink下载的区别??

楼主(2018-07-31):
第一步:用串口接flash loader工具把MCU中的数据upload出来(.hex);
第二步:用keil打开工程之后用upload出的hex文件再下载到MCU中,发现下载以后程序不能跑;如果用flashloader再下载之后可以;

是否jlink下载flashloader下载有什么细微的差别????????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第一步:用串口接flash loader工具把MCU中的数据upload出来(.hex);
第二步:用keil打开工程之后用upload ...

看下JLINK的小软件J-Flash能读取不,读取出来跟flashloader读取出来的对比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下JLINK的小软件J-Flash能读取不,读取出来跟flashloader读取出来的对比下。

先试试看,两个工具有点差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