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HAL学习笔记] HAL库源文件stm32h7xx_hal_dma.c学习笔记(2018-07-31 V1.0)

楼主(2018-07-31):
说明:
1、H7系列的DMA与F1,F4系列的不同,H7系列DMA前面多了一级DMAMUX,可以方便选择各种通道,没有之前F1,F1系列限制只能使用给定的通道。
     详情看此贴:F1系列,F4系列和H7系列的DMA框图对比,一目了然
     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6257

2、此文件主要用于配置DMA1,DMA2和BDMA。而MDMA是另外的一个源文件。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##### 如何使用此驱动  #####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1、使能和配置外设连接DMA Stream需要看参考手册进行学习(除了内部Flash和SRAM:无需初始化,这个有待考证)

2、对于一个给定的Stream,用户使用函数HAL_DMA_Init配置各项参数。

3、DMA查询方式
(1)配置了源地址,目的地址和数据长度后,调用函数HAL_DMA_Start()启动传输
(2)使用函数HAL_DMA_PollForTransfer()查询当前传输结束,用户还可以给此函数配置超时等待时间

4、中断方式
(1)使用函数HAL_NVIC_SetPriority配置NVIC优先级
(2)使用函数HAL_NVIC_EnableIRQ使能NVIC中断
(3)配置了源地址,目的地址和数据长度后,调用函数HAL_DMA_Start_IT()可以启动传输(注,此函数会使能DMA中断)
(4)将函数HAL_DMA_IRQHandler()填到中断服务程序HAL_DMA_IRQHandler()里面
(5)传输结束后会调用函数HAL_DMA_IRQHandler(),此函数里面会执行回调函数,即用户需要为XferCpltCallback和XferErrorCallback指向的函数。

5、使用函数 HAL_DMA_GetState()可以获得DMA状态,函数HAL_DMA_GetError()获取哪方面错误

6、使用函数HAL_DMA_Abort()可以终止DMA传输
(1)存储器到存储器方式,不支持循环模式
(2)DMA FIFO的作用是降低对总线的需求和原地址,目的地址不同数据宽度的传输。
(3)当FIFO禁止后,不允许配置源数据和目的数据宽度不同,此时将统一使用外设数据宽度。

7、下面是几个常用的DMA宏定义
(+) __HAL_DMA_ENABLE:  使能指定的DMA Stream
(+) __HAL_DMA_DISABLE: 禁止指定的DMA Stream
(+) __HAL_DMA_GET_FS:  返回当前DMA Stream FIFO填充情况
(+) __HAL_DMA_ENABLE_IT: 使能指定的DMA Stream中断
(+) __HAL_DMA_DISABLE_IT: 禁止指定的DMA Stream中断
(+) __HAL_DMA_GET_IT_SOURCE: 检查指定的指定的DMA Stream中断是否发送

1、初始化函数HAL_DMA_Init

2、复位函数HAL_DMA_DeInit

3、函数HAL_DMA_Start
启动DMA传输,此函数没有开启中断,代码比较好理解:
HAL_StatusTypeDef HAL_DMA_Start(DMA_HandleTypeDef *hdma, uint32_t SrcAddress, uint32_t DstAddress, uint32_t DataLength)
{
  HAL_StatusTypeDef status = HAL_OK;

  /* Check the parameters */
  assert_param(IS_DMA_BUFFER_SIZE(DataLength));

  /* Check the DMA peripheral handle */
  if(hdma == NULL)
  {
    return HAL_ERROR;
  }

  /* Process locked */
  __HAL_LOCK(hdma);

  if(HAL_DMA_STATE_READY == hdma->State)
  {
    /* Change DMA peripheral state */
    hdma->State = HAL_DMA_STATE_BUSY;

    /* Initialize the error code */
    hdma->ErrorCode = HAL_DMA_ERROR_NONE;

    /* Disable the peripheral */
    __HAL_DMA_DISABLE(hdma);

    /* Configure the source, destination address and the data length */
    DMA_SetConfig(hdma, SrcAddress, DstAddress, DataLength);

    /* Enable the Peripheral */
    __HAL_DMA_ENABLE(hdma);
  }
  else
  {
    /* Process unlocked */
    __HAL_UNLOCK(hdma);

    /* Set the error code to busy */
    hdma->ErrorCode = HAL_DMA_ERROR_BUSY;

    /* Return error status */
    status = HAL_ERROR;
  }
  return status;
}

4、函数HAL_DMA_Start_IT
启动DMA传输,开启DMA中断

5、函数HAL_DMA_Abort
(1)用于终止使用函数HAL_DMA_Start开启的DMA传输
(2)禁止了DMA Stream,一定要等待,直到DMA Stream被有效禁止,程序里面对此已经做了处理。另外注意,如果当前传输正在进行中,会等到传输结束才会终止。

6、函数HAL_DMA_Abort_IT
(1)用于终止使用函数HAL_DMA_Start_IT开启的DMA传输

7、函数HAL_DMA_PollForTransfer
(1)此函数已经不推荐使用,仅仅作为兼容性函数存在,用于调试目的。推荐大家使用中断方式的。
(2)此函数不可用于DMA的循环传输模式和双缓冲模式

8、函数
HAL_DMA_IRQHandler  用于DMA中断服务程序里面调用
HAL_DMA_RegisterCallback  用于注册中断里面的回调函数
HAL_DMA_UnRegisterCallback 用于取消注册的回调函数

9、函数HAL_DMA_GetState
用于获取DMA状态

10、函数HAL_DMA_GetError
用于获取DMA的错误信息

11、函数DMA_SetConfig
此函数主要在DMA源码文件内部调用,供其它函数使用,用于设置原地址,目的地址和传输的数据长度

12、函数DMA_CalcBaseAndBitshift
根据stream number计算DMA Stream基地址。

13、函数DMA_CheckFifoParam
此函数用于检测配置的存储器突发大小和FIFO阀值是否兼容。

14、函数DMA_CalcDMAMUXChannelBaseAndMask
此函数用于计算使用的DMA通道和屏蔽状态

15、函数DMA_CalcDMAMUXRequestGenBaseAndMask
此函数用于配置DMA1,DMA2和BDMA使用的DMAMUX。

网友A:
看到这个,又忍不住想多说一句,STM32的DMA寄存器规划真是很混乱,DMA1和DMA2的划分,更是匪夷所思。

依我看,DMA直接按streamX来为寄存器分组才是易于理解的逻辑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到这个,又忍不住想多说一句,STM32的DMA寄存器规划真是很混乱,DMA1和DMA2的划分,更是匪夷所思。

依 ...

你说是F1,F4系列吧,H7系列不是这样了,H7已经是新型的DMA控制器了,是有个DMAMUX,可以随意选择了。不用担心那个流通道能用,那个流通道不能用了。

楼主:
已经更新完毕。

网友B:
这种要用户自己选没什么好处,还不如直接做成死的,一对一,没得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种要用户自己选没什么好处,还不如直接做成死的,一对一,没得选。

触发源少的的时候还行,H7的外设太多了,必须前面增加多路选择器来选择,像F4那种还需要我们看手册列表是否有冲突。改成这种方式真的是超方便,依次往下排就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