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6板子串行FLASH读写代码不理解的几点

楼主(2018-07-31):
    1533003622(1).jpg 1533005131(1).jpg 1533019751(1).jpg 1533020025(1).jpg 1533024847(1).jpg

楼主:
图片发的有点乱,没有一一对应起来。

楼主:
不知为什么发表图片时,有时候点不开。不知道有没有发到帖子里面。第三张图片和第六张图片是对应的。就是一个说AAI指令要传偶数的数据,但是下面的却没有。

楼主:
地址自增那一块是什么意思啊,没有理解。

网友A:
1、这个速度的注释有问题,忘了对应的修改了。
2、这个软件模拟方式,SPI Flash是用的硬件SPI .
3、对,指令都是来自芯片手册,另外你看的这个SST25V型号,可以不用看他,现在SPI Flash主流使用华邦系列了,因为华邦的性价比较高。
4、这个涉及到此贴,重点看下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ghlight=SPI%2BFlash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这个速度的注释有问题,忘了对应的修改了。
2、这个软件模拟方式,SPI Flash是用的硬件SPI .
3、对, ...

恩,又看了一遍。但是还有些没想通,为什么页写必须先檫除扇区,数据覆盖不行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这个速度的注释有问题,忘了对应的修改了。
2、这个软件模拟方式,SPI Flash是用的硬件SPI .
3、对, ...

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图片回帖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恩,又看了一遍。但是还有些没想通,为什么页写必须先檫除扇区,数据覆盖不行么。

不行的,所有的Flash都是一样的,他们的位,在本质上只能从1变成0,但是不能从0变成1,变成1必须要擦除操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行的,所有的Flash都是一样的,他们的位,在本质上只能从1变成0,但是不能从0变成1,变成1必须要擦除操 ...

恩,华邦系列的spi flash操作方式是和这个基本相同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