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reeRTOS] 任务通知的问题请教

楼主(2018-07-31):
在一个最高优先级任务1里面发送通知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TaskNotify((TaskHandle_t        )BatTask_Handler,//接收任务通知的电池任务句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uint32_t                )BIT_1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要更新的bi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eNotifyAction        )eSetBits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更新指定的bit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....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taskdealy(1000);

在次高级任务2里面接收通知。
        xResult = xTaskNotifyWait(0x0000000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FFFFFFFF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ulValue,        /* 保存ulNotifiedValue到变量ulValue中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TickType_t        )portMAX_DELAY);  /* 最大允许延迟时间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xResult == pdPASS)  //任务通知获取成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......
发现当任务1发送消息后马上切换到任务2执行,然后再切换回任务1,为什么不是最高优先级任务1执行完才切换到任务2 ?

网友A:
不好意思,昨天没有看到这个帖子。

你的函数 vtaskdealy(1000);释放CPU权限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好意思,昨天没有看到这个帖子。

你的函数 vtaskdealy(1000);释放CPU权限了。

是的,后面我才看到注意到,谢谢管理员每贴必回的精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