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TCPnet] 老大,为什么RL-TCPnet同时发送和接收数据会造成断网?

楼主(2018-07-31):
在接收数据的同时时,发送速度1KB/s没问题,发送速度大一点就断网了。。。

网友A:
这个我专门测试过,一定要创建两个,一个用于发送,一个用于接收,效果最好,特别都是大数量传输时。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hlight=%BD%D3%CA%D5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我专门测试过,一定要创建两个,一个用于发送,一个用于接收,效果最好,特别都是大数量传输时。

ht ...

我试过在上位机创建两个客户端连开发板的服务器,连接不上,难道一个服务器只能被一个客户端连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试过在上位机创建两个客户端连开发板的服务器,连接不上,难道一个服务器只能被一个客户端连吗?

TCP是面向对象的,只能1对1通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TCP是面向对象的,只能1对1通信。

    socket_tcp = tcp_get_socket (TCP_TYPE_SERVER|TCP_TYPE_KEEP_ALIVE, 0, 10, tcp_callback);
         socket_tcp1 = tcp_get_socket (TCP_TYPE_SERVER|TCP_TYPE_KEEP_ALIVE, 0, 10, tcp_callback1);
这样直接创建了两个服务器不行,改了端口也不行,会导致原来那个也连不上,什么原因呀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socket_tcp = tcp_get_socket (TCP_TYPE_SERVER|TCP_TYPE_KEEP_ALIVE, 0, 10, tcp_callback);
         s ...

发完整测试代码看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发完整测试代码看下。

这个,,,,,,,,,,

V5-1009_RL-TCPnet实验_TCP服务器(RTX).zip

网友:
下面是我的测试,完全正常

随意连接断开任意一方,串口打印效果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