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STM8遇到的一个问题

楼主(2018-07-31):
问题是这样的,我在使用STM8L的时候,定义了一个全局变量A,只在初始化的时候赋了一个初值A=5,在整个程序生命过程中,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改变这个初值。目前遇到在程序运行中,读出的这个A的值为0,请问是否可以确定为内存溢出或者其他什么问题
有遇到类似情况的吗,求指导

网友A:
这个变量在整个程序里都没有用到,有可能被编译器优化掉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变量在整个程序里都没有用到,有可能被编译器优化掉了

这个变量在后面的程序中用到了,只读不写。问题找到了

楼主:
问题找到了,应该是内存溢出,导致有一些变量被清零了。把程序中定义的一些数组大小改小之后,就正常了。顺便说一下,stm8l152c6的RAM只有2K

网友A:
本来就是2K RAM呀,你用的时候没考虑内部RAM大小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本来就是2K RAM呀,你用的时候没考虑内部RAM大小吧

考虑了,但是功能越设计越复杂,就慢慢不够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