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SP] FFT后,怎么把幅度值平均化一些?

楼主(2018-07-31):
搞两个多星期音乐频谱做出来了,能正确分析出频率。中高频成分幅度很小,在低音比较重比较多的音乐里更明显,基本不显示。有什么办法让中高频信号幅度变大,又不影响低频幅度的,能自动调节的?

网友A:
上次不是给你发过一个帖子,使用对数谱就好了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=%B6%D4%CA%FD%C6%D7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上次不是给你发过一个帖子,使用对数谱就好了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2 ...

哦,原来我上次看漏了千千静听频谱图下面的那句话,以为取对数谱都是那样乱乱的,懂了,我试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上次不是给你发过一个帖子,使用对数谱就好了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2 ...

老哥,有没有详细的教程啊,有些地方不太明白。那帖子里说的没用到的频率点加权处理,具体怎么做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老哥,有没有详细的教程啊,有些地方不太明白。那帖子里说的没用到的频率点加权处理,具体怎么做?

参考此贴音乐播放器部分: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 ... 7330&extra=page%3D1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参考此贴音乐播放器部分: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 ... 7330&extra=page%3D1

我看播放器部分的代码好像都没有做加权处理呢,全部频率点都用上了。我的只能用15点,即使做64点FFT也有好多点都没用上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看播放器部分的代码好像都没有做加权处理呢,全部频率点都用上了。我的只能用15点,即使做64点FFT也有 ...

我没有做加权,实际效果已经很不错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