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OS-III] IO中斷讓STEMWIN 開不起來問題

楼主(2018-07-31):
HI 版主您好
最近用V5的開發板然後用
"第65期:監護儀界面設計"
這個STEMWIN 的範例.來做測試

本來想把CC1101帶進這個範例裡,所以需要做IO的輸入中斷.
但是在BSP.C的bsp_Init裡做輸入中斷的設定.

但是只要一跑:

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EXTI15_10_IRQn;
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10;
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0;
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
  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
馬上就讓STEMWIN 開不起來.
只要把IO中斷設定關掉就開得起來.

想請教一下在 UCOS III 怎麼做IO的輸入中斷.

謝謝.

网友:
方便的话,把生成上传下,我帮你在V5板子上面测试下。

记得先运行下那个批处理文件,然后压缩上传就行。

楼主:
生成,....是指HEX???
那個批處理文件是.....??

另外我有請教一下朋友,他給我的意見是:

像這種RTOS的東西
不會管到IO中斷這麼底層去.只管TASK.
照理不會說你設定了底層中斷就不能運行.
是這樣子?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生成,....是指HEX???
那個批處理文件是.....??

直接压缩上传到百度云即可,给你看下。源工程,或者你任意搞个V5工程有这种问题的即可,我了解下具体是什么情况

楼主:
好,我弄好上傳.

楼主:
呃......版本,我沒有百度
可以用GOOGLE DRIVER或DROPBOX嗎??
謝謝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呃......版本,我沒有百度
可以用GOOGLE DRIVER或DROPBOX嗎??
謝謝

GOOGLE DRIVER可以的,你上传下,我明天上午就给你看下

楼主:
HI 版主

好了.中斷設定在CC1101.C裡的bsp_Init_CC1101();
問題在就算有設定: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EXTI9_5_IRQn;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9;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0;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
只要不開這個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就可以,
只要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一設定下去,原
定的STEMWIN 畫面就開不起來了.
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file/d/ ... sv/view?usp=sharing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HI 版主

好了.中斷設定在CC1101.C裡的bsp_Init_CC1101();

帮你测试了,两个都已经打开,完全没问题。

效果:

楼主:
HI 版主

多謝幫忙, 我再試一下好了.
我好像也發現問題在那裡了.
忘記告訴您,我是自己LAY的板子不是ARMFLY V5版.

謝謝您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HI 版主

多謝幫忙, 我再試一下好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