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中断控制页面切换不成功

楼主(2018-08-01):
在Framewin里面修改变量,判断变量值来切换页面,工作正常。
通过中断来修改变量,并根据变量值发送消息到页面,实现页面切换就会卡死。systick试过,也是同样问题。
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吗?各位大神帮忙看看什么原因啊。。
谢谢!

Framewin代码:
  case WM_UPDATE: //--------------(3)
        GUI_EndDialog(pMsg->hWin,1);
        hPage[22]=CreateFrmP22(WM_HBKWIN);

中断内代码:

        if(Task[0].V[2] &&
           (year<<20|mon<<16|day<<11|hour<<6|min)>=
           (Task[0].T.year<<20|Task[0].T.mon<<16|Task[0].T.day<<11|Task[0].T.start_hour<<6|Task[0].T.start_min) )
        {
            guangai_en=1;
            WM_SendMessageNoPara(WM_GetClientWindow(hPage[41]), WM_UPDATE);
        }

网友:
是否使用RTOS了,如果使用RTOS了,不要在中断里面调用emWin的API。因为emWin的底层做了互斥操作,互斥的API一般都不可以在中断里面调用的。

楼主:
没有使用RTOS啊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没有使用RTOS啊。。

那看来是中断里面调用此函数不靠谱,换个实现方案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