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STM32H7自带Flash模拟EEPROM的例子

楼主(2018-08-02):
下载STM32H7的Cube软件包,在如下路径下:

网友A:
flash模拟eeprom是不是烧个程序就会把模拟eeprom的内容全变成0xff了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flash模拟eeprom是不是烧个程序就会把模拟eeprom的内容全变成0xff了啊

全部变成0xff,可以直接下载的时候选择整个芯片擦除即可。

网友:
我的意思 下载的时候在什么地方可以设置擦除的地址范围,保留模拟eeprom的flash空间的数据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全部变成0xff,可以直接下载的时候选择整个芯片擦除即可。

我的意思 下载的时候在什么地方可以设置擦除的地址范围,保留模拟eeprom的flash空间的数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的意思 下载的时候在什么地方可以设置擦除的地址范围,保留模拟eeprom的flash空间的数据

放在末尾扇区。

option选项配置flash地址范围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的意思 下载的时候在什么地方可以设置擦除的地址范围,保留模拟eeprom的flash空间的数据

可以直接在下载工具设置的第三个选项卡中设置擦除范围。
一般擦除选择的sector,在烧程序的时候就只擦除目标程序安排的block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直接在下载工具设置的第三个选项卡中设置擦除范围。
一般擦除选择的sector,在烧程序的时候就只擦除 ...

这样就有个问题,需要用户强制将指定扇区占用下来才行,防止编译器往这个扇区编译代码。
类似下面这样:

/* 将16KB 一个扇区的空间预留出来做为参数区 For MDK */
//const uint8_t para_flash_area[16*1024] __attribute__((at(ADDR_FLASH_SECTOR_3)));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样就有个问题,需要用户强制将指定扇区占用下来才行,防止编译器往这个扇区编译代码。
类似下面这样: ...

是这样的。不过一般来讲keil链接出的bin都是顺序排放的,占体积40k的bin一般不会影响到40k之后的空间。
在能估测程序大小的前提下,用尾部空间直接存放数据也是没大问题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样就有个问题,需要用户强制将指定扇区占用下来才行,防止编译器往这个扇区编译代码。
类似下面这样: ...

用attribute强制保留的话会存在一个瑕疵。就是hex文件在程序本体到attribute指定的地址这段空间会被初始化为默认的数据,变相“增大”了程序的体积,使用自定义IAP程序的话,会比较慢除非是把定义的块之间插入到程序地址空间内,就不会莫名增大程序体积。这样操作不好会很危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