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DK] 程序死在startup_xxxxx.s启动文件的B指令里面原因和解决办法说明

楼主(2018-08-02):
现象说明:
程序死在下面这个地方

原因说明:
死在这里是因为用户使能中断,但是没有写中断服务程序,默认都会死在这里。确切的说这里就是外设中断默认的中断服务程序,只是这里使用B指令做了一个死等。

解决办法:
如何查找使能了那个中断,却没有写中断服务程序呢,调试状态全速运行,看NVIC调试组件就可以了

网友:
经常遇到这个问题,导致这个问题的原因往往是:我从一个项目的代码搬到另外一个项目,两个项目用的处理器有点差异,比如说从103ze 搬到103C8 ,多余的东西没删掉,就出这样的问题

网友(2024-11-04):
没有中断函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