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AR] 发现IAR8.30.1在CMSIS模式下并不能选择JTAG,并且固定在SWD上,导致无法进行仿真

楼主(2018-08-02):
如题!求救中!

网友:
说的是CMSIS-DAP下载器吗,可以选择

楼主:
是指在选型号那里选择CMSIS-Pack的情况下,仿真器无法选择JTAG,固定在SWD选项中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指在选型号那里选择CMSIS-Pack的情况下,仿真器无法选择JTAG,固定在SWD选项中。

这就不清楚了,刚刚测试了,发现要给安装软件包才行,下载有点卡,只能回头测试下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就不清楚了,刚刚测试了,发现要给安装软件包才行,下载有点卡,只能回头测试下了

确实比较慢

网友B:
我从不用JTAG,感觉SWD很好,速度能接受,关键管脚少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从不用JTAG,感觉SWD很好,速度能接受,关键管脚少

对于cortex-a7系列来说,只能用jtag,不支持swd,还有速度也满足不了大数据的传输呢!

网友(2018-09-11):
想问各位大一下,stm32的下载口SWD,有的就只有swdio 和 swclk  这两个脚,有的还会把nrst管脚也画出来, 请问这个复位脚画和不画出来对我们调试和下载有什么影响吗?

网友(2022-01-07):
Hi Laofa 你好,抱歉打扰。
看到你发帖咨询IAR下无法选择JTAG接口而只能选择SWD接口的问题,请问是怎么解决的,感谢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