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BUTTON 位圖後 出現閃屏

楼主(2018-08-02):
請問一下我要在BUTTON上放上圖片
在BUTTON初始化加上
case WM_INIT_DIALOG:
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BUTTON_0);
    WM_EnableMemdev(hItem);
    BUTTON_SetText(hItem, "Return");
    BUTTON_SetFont(hItem, GUI_FONT_32B_1);
    BUTTON_SetBitmap(hItem,BUTTON_BI_UNPRESSED, &bmretrun);
不定時出現下面畫面,不到一秒又恢復正常畫面

閃屏

閃屏

這會是甚麼情形呢????

网友:
目测程序移植有问题,正常移植的程序都不会有这种问题。

除非硬件有问题。

楼主:
如果我把
BUTTON_SetBitmap(hItem,BUTTON_BI_UNPRESSED, &bmretrun);
拿掉
只用原設定,就不層出現過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如果我把
BUTTON_SetBitmap(hItem,BUTTON_BI_UNPRESSED, &bmretrun);
拿掉

不使用按钮,仅绘制位图是否正常,可以绘制位图看看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