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蓄电池充电电流升不上去求助

楼主(2018-08-02):
蓄电池充电,8KZH频率,按0.18C(2个12V 20AH的蓄电池串联)3.6A设计电流充电,改变了脉宽值,来预想达到设计充电电流,但是实际发现测试充电电流一直在700M左右。请问这个原因谢谢.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你充电器设计的问题。

之前我就遇到过一个问题,手机充电非常慢,后来发现是供电电流问题。
我用2A的充电器给手机充电,速度很快,改成1A就超级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