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GPIO第三个参数速度指什么?

楼主(2018-08-02):
请问这个速度到底指什么呢?百度的一些结果感觉都是互相抄来抄去,说的也不清晰,请问这个速度到底指什么呢?还有针对不同的情况,这个速度应该设置成什么值?

网友:
我个人认为,其实就是不同的时钟分频。GPIO部分也是有时钟的,配置速度等级就是配置不同的分频,用于给GPIO硬件时序逻辑电路提供时钟。

这样就很容易理解了,更具体的处理方案得问ST官方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