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RTX] 有个系统转死问题,请问出现的原因是?

楼主(2018-08-02):
我追了一下代码。发现到这个死了,

网友A:
看下错误类型,在这个函数里面稍添加点代码: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下错误类型,在这个函数里面稍添加点代码:

高~ 实在是高。
目前大概确定的原因是 我先free了一个指针。然后malloc这个指针。结果就出现这个问题了

在原来的860程序上是可以正常执行的。
外加,现在容易出现堆栈溢出的问题。不知道哪里可以配置下堆栈的长度或者看看目前使用的容量。
或者明天我优化下不用那么多大容量的数组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高~ 实在是高。
目前大概确定的原因是 我先free了一个指针。然后malloc这个指针。结果就出现这个问题了
...

看错误类型,free和malloc出现的错误不应该出现在这里

还有rtx现在有自带的free和malloc函数了

检测堆栈可以用rtx的调试组件,在那个窗口里有栈使用情况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错误类型,free和malloc出现的错误不应该出现在这里

还有rtx现在有自带的free和malloc函数了

好像定位问题原因还有一个是我对一个数组赋值,超过26个就挂死了。
但是25个就可以。。。实际数组的缓冲是32的。

还有点奇葩,当时怀疑是内存堆栈溢出。后续修改一些地方,主要是吧任务堆栈给增加大了。好像问题就不浮现了。由于项目紧,还没有来得及去定位具体原因。等项目完工了。在后过头来定位下具体原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