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reeRTOS] 求 如何将RTOS队列模块拿出来单独使用

楼主(2018-08-02):
为了弥补uCOSii消息队列只能传送指针的问题,请教一下freeRTOS的队列模块怎么才能拿出来单独使用,需要砍掉那部分内容才能运行?现附上队列源码。

queue.c

queue.c

queue.h

楼主:
楼主邮箱1277185193@qq.com

网友A:
回帖奖励 +1 个金币

不用这么麻烦,弥补的方法很简单,你发消息队列前申请动态内存,然后发送消息队列,接收到后释放动态内存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用这么麻烦,弥补的方法很简单,你使用发消息队列前申请动态内存,然后发送消息队列,接收到后释放动态内 ...

请问可否帮忙申请一下,我想的malloc方案被砍掉了,不能使用,但是我基础太薄弱了。可以的话留下邮箱,我把uCOSii的消息队列源码发给你,是已经单独拿出来可以运行的那种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请问可否帮忙申请一下,我想的malloc方案被砍掉了,不能使用,但是我基础太薄弱了。可以的话留下邮箱,我 ...

uCOS-II自带的动态内存管理就好了。

你会uCOS-II,就没问题。你先自己实现下,我给你看看实现是否正确是可以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uCOS-II自带的动态内存管理就好了。

你会uCOS-II,就没问题。你先自己实现下,我给你看看实现是否正确 ...

零基础学的uCOSii。。。学了三天,老师在催,是在弄不出来了。目前只做到了将uCOSii的消息队列单独拿了出来,可以运行。其实老师就是要求用队列传实体,实现就好。或者用你的方案,提前分配,但我的确不会分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uCOS-II自带的动态内存管理就好了。

你会uCOS-II,就没问题。你先自己实现下,我给你看看实现是否正确 ...

知道都挺忙的,就当有偿帮忙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零基础学的uCOSii。。。学了三天,老师在催,是在弄不出来了。目前只做到了将uCOSii的消息队列单独拿了出 ...

你先自己写个,我可以帮你修改的,很好写的,试试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