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stm32PWM控制直流110V电机

楼主(2018-08-02):
最近有个项目,我想通过stm32的PWM去调节110V直流电机,无奈直流110V这么高电压的电机驱动电路没弄过,求大神们指点下。

网友:
上ST官网,他们有很多套件的,搞个套件溜溜,在这里搜索,分有刷和无刷

https://www.st.com/content/st_co ... ector-welcome2.html

网友:
mos驱动芯片驱动mos管,和单片机之间再隔离下硬件就差不多了。软件就是PWM+反馈闭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