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AR] IAR编译出现警告Warning [Lt009]: Inconsistent wchar_t size原因和解决办法

楼主(2018-08-03):
这个是IAR不同版本造成的编译警告,官方在这里给出了说明和解决办法
https://www.iar.com/support/tech ... ng-message-in-8.11/

网友(2022-08-20):
lz你好,官方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在新版本的IAR里重新编译一下相关文件,但是我这个是从TI官网上下载的库文件,找到了这个答案,是不是凉了。

网友:
大佬你好,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官网确实给出了指导:使用新的IDE进行重构。
目前使用的芯片是ti的tms470r1b1m芯片的高温版本,使用的是ti官网下载的f05a.a库文件,没有源文件。
由于ti不再建议使用该芯片,所以针对该问题官网给出的回复是不再更新,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,是不是只能退回老版本这一条路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