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HAL] HAL库里面的锁函数__HAL_LOCK和__HAL_UNLOCK真是神奇的存在,知道在哪里开始的,却不知道在哪里就结束了

楼主(2018-08-03):
说明:
1、特别注意,当前的锁机制是不支持RTOS的。
2、这里锁机制的目的就跟RTOS里面的互斥信号量一个意思,实现对资源的独享。只是HAL库这里,如果此资源(结构体变量等)还在操作中,再次操作这个资源会直接return
看下面源函数就明白了:
#if (USE_RTOS == 1)
  #error " USE_RTOS should be 0 in the current HAL release "
#else
  #define __HAL_LOCK(__HANDLE__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o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__HANDLE__)->Lock == HAL_LOCKED)  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HAL_BUSY;                   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__HANDLE__)->Lock = HAL_LOCKED;   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while (0)

  #define __HAL_UNLOCK(__HANDLE__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o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__HANDLE__)->Lock = HAL_UNLOCKED;   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while (0)

以DMA里面的API为例,比如启动DMA传输函数在这里开启了:

对于函数HAL_DMA_Start,启动后需要调用函数HAL_DMA_Abort或者HAL_DMA_PollForTransfer配套使用,关锁函数就是在这两个函数里面。DMA里面的API不是很多,还好找,如果是API多的,估计都不知道在哪里关锁了。

网友A:
1,库里的BUG挺多的,尤其是这种必须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出现的问题,我估计他们自己也没测试过。
2,这个东西根本没什么用,裸机跑就是单线程的,根本用不着做这些处理。用OS那个也没什么用,因多线程时给你返回个HAL_ERROR你还是不怎么回事,是该挂起线程啊还是重试啊还是等待啊?所以这种硬件访问互斥的问题还是要用OS本身的信号量或者互斥锁才是合理的方案,用系统的信号量可以在资源释放后自动唤醒线程,而这些个LOCK和UNLOCK是做不到的。
3. ST一边吹它的新器件性能NB了多少,提高了多少,一边使劲推它这个臃肿的库,程序复杂了那你就不得不买更高级的器件,以前有个  安迪-比尔  定律说的就是这样的问题,现在ST更厉害在MCU领域把安迪和比尔的事情都自己干完。

题外话,个人感觉,做软件的人只知道做加法,不愿在原来的地方修改,就更别提做减法了。其结果就是,电脑或者手机程序也好,源代码也好,都是越来越大,越来越臃肿,因为他们不会减少代码量;而增加出来的新功能却不多,性能就更别提了,能不拖慢性能都算是非常用心非常良心的升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,库里的BUG挺多的,尤其是这种必须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出现的问题,我估计他们自己也没测试过。
2,这个东 ...

1、明年带安全认证的H7库就发布了,那个做的认证比较全面。
2、有用,对于用户操作API是一种有效的检测机制,其实还是有意义的。
3、这个库的确是臃肿,这个没办法,因为要配合那个傻瓜式的软件CubeMX。软件要傻瓜式,操作的API必然复杂。

4、软件方面更新当前主要有两种,一种就是打补丁,这种方式主要用于维护,windows系统不都是这样吗。另一种就是直接更新换代,像uCOS-II直接升级到全新的uCOS-III,RTX4直接升级到RTX5,都已经是全新的东西。

网友B(2020-11-10):
引用 楼主:
1、明年带安全认证的H7库就发布了,那个做的认证比较全面。
2、有用,对于用户操作API是一种有效的检测 ...

2020年了,安全认证的H7库 在哪里下载?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2020年了,安全认证的H7库 在哪里下载?谢谢

https://www.st.com/content/st_com/en/functionalsafety.html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https://www.st.com/content/st_com/en/functionalsafety.html

cubemx里面找了一圈没找到这个,cubemx能直接下载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cubemx里面找了一圈没找到这个,cubemx能直接下载吗?

这个必须要注册申请。

网友C:
额。。看了一下,好像用这个安全库要收费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额。。看了一下,好像用这个安全库要收费的?

不收费,就是要申请下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个必须要注册申请。

这个安全库 比HAL库效率高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1、明年带安全认证的H7库就发布了,那个做的认证比较全面。
2、有用,对于用户操作API是一种有效的检测 ...

除了H7系列,其他系列目前也都有安全裤吗?f1,f4,f7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安全库 比HAL库效率高吗?

这个库我还没用过。

网友D(2021-07-09):
小白一枚,我怎么理解的是LOCK是关锁,UNLOCK是开锁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小白一枚,我怎么理解的是LOCK是关锁,UNLOCK是开锁呢?

这里的开锁是指的开启锁机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