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RTX] RTX、 Task Stack Size 我设置成512 保存之后自己就变508了

楼主(2018-08-03):
另外  串口发送 有时候不起作用   不发送数据    感觉有的程序不运行一样

什么情况啊

什么情况啊

网友A:
MDK异常了,点击这里打开直接修改即可

楼主(2018-10-18):
引用 网友A:
MDK异常了,点击这里打开直接修改即可

大佬 问个问题   我用rtx开发的程序生成bin文件升级   为啥不能运行呢   不用rtx就可以正常升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MDK异常了,点击这里打开直接修改即可

我也至今搞不懂  他为何改成508  按理原来的512还是8字节对齐的
我估计是因为栈底的幻数存在,但是初始化栈时如果把这个值减小会导致栈顶丢失一个8字节,反而导致栈更小了